基于51单片机的中文输入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21-03-0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Bus   P0    //P0口输出数据
#define LCD_Busy  0x80

//---------定义接口----------//
sbit  LCD_RS=P2^7;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 =P2^5;
sbit  LCD_RST=P2^4;

sbit key4=P1^0;    sbit key8=P1^1;       //定义按键的输入端
sbit key12=P1^2;    sbit key16=P1^3;
sbit key3=P1^4;    sbit key7=P1^5;
sbit key11=P1^6;    sbit key14=P1^7;
sbit key2=P3^0;    sbit key6=P3^1;
sbit key10=P3^2;   sbit key15=P3^3;
sbit key1=P3^4;   sbit key5=P3^5;
sbit key9=P3^6;   sbit key13=P3^7;
sbit key17=P2^1;
sbit ds=P2^0;        //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int tvalue,num1=0;//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uchar table[5];
code char table1[]={"温度:"};
//--------函数定义区--------//
void  delay (uint t);                    //延时函数

void  LCD_Rest();                       //LCD驱动函数
void  LCD_Init();
void  LCD_Wdata(uchar d);
void  LCD_Wcode(char c);
void  LCD_Rbusy();
char get_key();                         //拼音及汉字输出函数
display_hanzi(struct t9py_list *ptr);
display_output_hanzi(struct t9py_list *ptr);
void display_pinyin(struct t9py_list *ptr);
void LCD_ShowString(char *st);

void t9py_result_clear();              //拼音及汉字输出辅助函数
void t9py_result_add(struct t9py_index *idx);
void t9py_result_select_next();
void t9py_result_select_prev();
void t9py_result_select_reset();
void t9py_result_hanzi_init();
void t9py_result_hanzi_select_prev();
void t9py_result_hanzi_select_next();
uint t9_table_search();

char  is_t9_key(char e);               //字符串处理辅助函数
void str_uncat_char(char *s);
void str_cat_char(char *s, char c);
void str_clear(char *s);
void LCD_qingchu_34( );      //清除三四行
void LCD_qingchu_12( );
void LCD_Clear( );

int key;
int weizhi=0;
char Fkey[8]={""};
char key_str[8]={""};        // 从键盘输入的T9数字序列
char *zimu_str;
char *biaodian_str;
char pos=0;

// T9数字字母索引表项
struct t9py_index {
    char code *t9_str;                           //按键数字序列
    char code *py_str;                           //拼音编码字符串
    char code *py_mb;                            //该拼音对应的汉字码表地址
};

// T9数字字母索引结果(多重表项)
struct t9py_list {
    struct t9py_index * entry[8];
    int ele_num;                                // 拼音个数
    char ele_idx;                                // 当前选中的拼音(index)
    int hanzi_num;                                // 当前选中汉字中的汉字个数
    char hanzi_idx;                                // 当前选中拼音中的选中的汉字(index)
    char code *hanzi_ptr;                // 当前读音候选汉字字符串指针
};
//"拼音输入法汉字排列表,码表(mb)"
code char PY_mb_a[]     ={"阿啊"};
code char PY_mb_ai[]    ={"哎哀唉埃挨皑癌爱"};

char code zimu[][9]={"AaBbCc","DdEeFf","GgHhIi","JjKkLl","MmNnOo","PpQqRrSs","TtUuVv","WwXxYyZz"};
char code biaodian[]={".,?!:;\"'"};

// 每次查询T9索引表得到的表项结果
struct t9py_list t9py_resul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uint j , k , l;
    for (j=0;j<t;j++)
        for (k=0;k<2;k++)
            for (l=0;l<255;l++);
}
//--------写命令--------//
void LCD_Wcode(char c)
{
    LCD_Rbusy();  //检测忙信号,如果忙碌,一直在这里循环
    LCD_RS=0;
    LCD_RW=0;
    LCD_Bus=c;
    LCD_E =1;
    delay(10);            //延时
    LCD_E=0;
}

//---------写数据------//
void LCD_Wdata(char d)
{
    LCD_R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Bus=d;
    LCD_E =1;
    delay(10);
    LCD_E=0;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LCD_RST=1;
// LCD_PSB=1;
    delay(2);
    LCD_Clear();         //清显示
    delay(2);
    LCD_Wcode(0x06);  //地址复位
    delay(2);
    LCD_Wcode(0x0c);  //整体显示,关游标,不反白
    delay(2);
    LCD_Wcode(0x30);  //基本指令集,选择八位数据流
    delay(2);

}
/*DS18B20复位,初始化*/
void chu18b20()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读1位数据函数*/
bit du18b20bit()
{
        uint i;
        bit dat;
        ds=0;i++;                //i++延时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读1个字节数*/
uchar du18b20()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读一个字节数据
        {
                  j=du18b20bit();
                  dat=(j<<7)|(dat>>1);        //读出数据的最低位在前
        }
          return(dat);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xie18b20(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wei;                //定义一个位型变量
          for(j=1;j<=8;j++)
        {
                  wei=dat&0x01;
                  dat=dat>>1;
                if(wei)                //写位'1'
                  {
                        ds=0;
                        i++;i++;
                        ds=1;
                        i=8;
                        while(i>0)i--;        //延时
                 }
                else
                {
                          ds=0;        ////写位'0'
                          i=8;
                          while(i>0)i--;
                          ds=1;
                          i++;i++;
                }
        }
}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zh18b20()
{
        uint a,b;
        chu18b20();                //DS18B20初始化
    delay(1);
        xie18b20(0xcc);//跳过读序列号
        xie18b20(0x44);//启动温度转换
        chu18b20();
        delay(1);
        xie18b20(0xcc);//跳过读序列号
        xie18b20(0xbe);//读取温度
        a=du18b20();
        b=du18b20();
        tvalue=b;
        tvalue<<=8;         //组合两个字节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8ff)         //判断温度符号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0625)*10;//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温度值显示*/
void xs18b20()
{
        uchar space,num;
        table[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table[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table[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table[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space=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space=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table[0]==0x30)
        {
                table[0]=0x20;        //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table[1]==0x30)
                        table[1]=0x20;        //十位为0也不显示

        }
        LCD_Wcode(0x98+2); //0x80+0x40=0xc0,+4为前面空四列
                for(num=0;num<5;num++)
                                        LCD_Wdata(table1[num]);
        LCD_Wdata(space);//显示符号位
        LCD_Wdata(table[0]);//显示百位
        LCD_Wdata(table[1]);//显示十位
        LCD_Wdata(table[2]);//显示个位
        LCD_Wdata(0x2e);//显示小数点
        LCD_Wdata(table[3]);//显示小数位
}

//-------复位函数-------//
void LCD_Rest()
{
    LCD_RST=1;
    delay(10);
    LCD_RST=0;
    delay(10);
    LCD_RST=1;
    delay(10);
}
//------检查忙碌函数-----//

void LCD_Rbusy(void)
{
    LCD_RS=0;
    LCD_RW=1;
    LCD_E=1;
    LCD_Bus=0xff;
    while ((LCD_Bus&LCD_Busy)==LCD_Busy);
    LCD_E=0;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
{
    LCD_Wcode(0x01);
}

//-----清除一二行-------//
void LCD_qingchu_12( )
{
    uint i,j ;
   LCD_Wcode(0x80);
    for(i=16;i>0;i--)
     LCD_Wdata(' ');
     LCD_Wcode(0x90);
    for(j=16;j>0;j--)
     LCD_Wdata(' ');
}

//-----清除三四行-------//
void LCD_qingchu_34( )
{
    uint i,j ;
   LCD_Wcode(0x88);
    for(i=16;i>0;i--)
     LCD_Wdata(' ');
     LCD_Wcode(0x98);
    for(j=16;j>0;j--)
     LCD_Wdata(' ');
}
//按键查询函数
char get_key()
{
  while(1)
{

        if(key17==0)
        {
                zh18b20();
                xs18b20();
        }
    if (key1==0)
    {
        delay(10);
        if (key1==0)
          {while(key1==0);
           return 1;}
    }
   else if (key2==0)
    {
        delay(10);
        if (key2==0)
        {while(key2==0);
           return 2;}
    }
   else  if (key3==0)
    {
        delay(10);
        if (key3==0)
        {while(key3==0);
           return 3;}
    }
   else  if (key4==0)
    {
        delay(10);
        if (key4==0)
         {while(key4==0);
           return 4;}
     }

  else  if (key5==0)
    {
         delay(10);
         if (key5==0)
         {while(key5==0);
           return 5;}
     }
  else  if (key6==0)
    {
         delay(10);
         if (key6==0)
         {while(key6==0);
            return 6;}
    }
  else  if (key7==0)
    {
          delay(10);
          if (key7==0)
          {while(key7==0);
            return 7;}
     }
  else  if (key8==0)
    {
         delay(10);
         if (key8==0)
         {while(key8==0);
           return 8;}
    }
  else  if (key9==0)
    {
         delay(10);
         if (key9==0)
         {while(key9==0);
           return 9;}
     }
  else  if (key10==0)
    {
         delay(10);
         if (key10==0)
         {while(key10==0);
           return 0;}
    }
else  if (key11==0)
    {
         delay(10);
         if (key11==0)
         {while(key11==0);
           return 11;}
    }
else  if (key12==0)
    {
         delay(10);
         if (key12==0)
         {while(key12==0);
           return 12;}
     }
else  if (key13==0)
    {
         delay(10);
         if (key13==0)
          {while(key13==0);
           return 13;}
     }
else  if (key14==0)
     {
          delay(10);
          if (key14==0)
          {while(key14==0);
           return 14;}
     }
else  if (key15==0)
     {
          delay(10);
          if (key15==0)
          {while(key15==0);
           return 15;}
     }

  else  if (key16==0)
     {
         delay(10);
         if (key16==0)
         {while(key16==0);
           return 16;}
     }
  }

}

/***********************************
  *           T9辅助函数            *
***********************************/

// 清空t9py_result
   void t9py_result_clear()
    {
        int i;
        for (i = 0; i < 8; i++)
            t9py_result.entry[i] = NULL;
        t9py_result.ele_num = 0;
        t9py_result.ele_idx = 0;
        t9py_result.hanzi_num = 0;
        t9py_result.hanzi_idx = 0;
    }

// 判断t9py_result是否为空,空返回1
    uint t9py_result_is_empty()
    {
        if (t9py_result.ele_num == 0)
            return 1;
        return 0;
    }

// 在t9py_result中增加一项
    void t9py_result_add(struct t9py_index *idx)
    {
        int n=0;
        while (t9py_result.entry[n] != NULL)
            n++;
        t9py_result.entry[n] = idx;
        t9py_result.ele_num++;
    }

// 在t9py_result中选择下一项(作为当前拼音)
    void t9py_result_select_next()
    {
        if (t9py_result.ele_num == 0)                // 无元素,没法选
            return;
        t9py_result.ele_idx++;
        if (t9py_result.ele_idx > t9py_result.ele_num - 1)
            t9py_result.ele_idx = t9py_result.ele_num - 1;
    }

// 在t9py_result中选择上一项(作为当前拼音)
    void t9py_result_select_prev()
    {
        if (t9py_result.ele_num == 0)                // 无元素,没法选
            return;

        t9py_result.ele_idx--;
        if (t9py_result.ele_idx < 0)
            t9py_result.ele_idx = 0;
    }

// 复位t9py_result中的拼音选择
    void t9py_result_select_reset()
    {
        t9py_result.ele_idx = 0;
    }

// 初始化当前选中拼音所对应的汉字选择结构
    void t9py_result_hanzi_init()
    {
        if (t9py_result.ele_num == 0)
            return;
        t9py_result.hanzi_ptr =( (t9py_result.entry)[t9py_result.ele_idx])->py_mb;
        t9py_result.hanzi_num = strlen(t9py_result.hanzi_ptr)/2 ;
        t9py_result.hanzi_idx = 0;
     }

// 选择上一个当前读音的汉字
    void t9py_result_hanzi_select_prev()
    {
        pos--;
        if (pos<0)
            pos=0;
        if (t9py_result.hanzi_num == 0)                // 无元素,没法选
            return;
        t9py_result.hanzi_idx--;
        if (t9py_result.hanzi_idx < 0)
            t9py_result.hanzi_idx = 0;
         LCD_Wcode(0x0f);
         LCD_Wcode(0x98+pos);

    }

// 选择下一个当前读音的汉字
    void t9py_result_hanzi_select_next()
    {
           pos++;
            if(pos==8)
                pos=0;
           if (t9py_result.hanzi_num== 0)                // 无元素,没法选
                return;
              t9py_result.hanzi_idx++;
           if (t9py_result.hanzi_idx > (t9py_result.hanzi_num - 1))
             t9py_result.hanzi_idx = t9py_result.hanzi_num - 1;
             LCD_Wcode(0x0f);
              LCD_Wcode(0x98+pos);

    }

// 查询T9索引表 t9py_table[]
// 查找数字序列与t9_str字符串相同的表项
// 如找到匹配项,返回1,将结果存在t9py_result中
// 如未找到匹配项,返回0,不改变t9py_result

    uint t9_table_search()
    {
        int success;
        char *str;
        struct t9py_index *idx;
        success = 0;
        idx = &(t9py_table[0]);
        str = idx->t9_str;
        t9py_result_clear();        // 清空原来的结果
        for (;strcmp(str,"");)
        {
            if (!strcmp(str, key_str))
              {
                success=1;
                t9py_result_add(idx);
              }
            idx++;
            str = idx->t9_str;
        }
              return success;
}

/***********************************
*         字符串辅助函数          *
***********************************/

// 判断T9数字按键
char  is_t9_key(char e)
{
        if (e>=2&&e<=9)
          return 1;
        return 0;
}
// 删除字符串末尾的字符
void str_uncat_char(char *s)
{
        if (!(*s))
             return;
        while (*s)
          s++;
          s--;
         *s = 0;
}
// 在字符串末尾添加字符
void str_cat_char(char *s, char c)
{
        while (*s)
            s++;
        *s = c;
        s++;
        *s = 0;
}

// 清除字符串
void str_clear(char *s)
{
        *s = 0;
}

/***********************************
*             显示汉字拼音函数             *
***********************************/

void LCD_ShowString(char *st)
{
   uint i;
   for(i=0;*st!='\0';i++,st++)
   {
      LCD_Wdata(*st);
   }
    delay(50);
    LCD_Wdata(' ');

}
void display_pinyin(struct t9py_list *ptr)
{
        char *dizhi;
        int j;
        LCD_Wcode(0x88);
        for(j=0;j<ptr->ele_num;j++)
            {
                dizhi=ptr->entry[j]->py_str;
                LCD_ShowString(dizhi);
            }
}

//显示选中拼音对应的汉字
display_hanzi(struct t9py_list *ptr)
{
      int i, char_num;
      char *hanzi;
      hanzi=ptr->hanzi_ptr;
      char_num=ptr->hanzi_num*2;
      LCD_Wcode(0x98);
      for(i=0;i<char_num;i++)
      LCD_Wdata(*hanzi++);
}

//显示最后输出的字
display_output_hanzi(struct t9py_list *ptr)
{

   char *hanzi;
   int i;
   char xx=0;
   if(weizhi<=7)
     LCD_Wcode(0x80+weizhi);
   else  if(weizhi==16)
       {
          weizhi=0;
          LCD_qingchu_12( );
          LCD_Wcode(0x80+weizhi);
         }
   else
      LCD_Wcode(0x90+weizhi-8);
    xx=(ptr->hanzi_idx)*2;
    hanzi=ptr->entry[ptr->ele_idx]->py_mb+xx;
   for(i=0;i<2;i++)
       LCD_Wdata( *hanzi++);
    delay(5);
    weizhi++;
}

/***********************************
*            主函数             *
***********************************/
#define STATE_PINYIN        1        // 输入拼音阶段
#define STATE_HANZI        2       // 选择汉字阶段
#define STATA_ZIMU      3       // 选择字母阶段
#define STATA_BIAODIAN  4       // 选择标点阶段
void main()
{
         uint ok, input_state, i,j;
         LCD_Clear();
         LCD_Rest();
         LCD_Init();
    while (1)
         {
                 key = get_key();//获取键盘输入
             if(key==0)                       //**********数字输入模块*********//
                {
                   key=get_key();
                   if(key>=0&&key<=9)
                   sprintf(Fkey, " %d" , key);
                   else
                       break;
                   if(weizhi<=7)
                       LCD_Wcode(0x80+weizhi);
                   else  if(weizhi==16)
                      {
                        weizhi=0;
                         LCD_qingchu_12( );
                         LCD_Wcode(0x80+weizhi);
                      }
                   else
                     { LCD_Wcode(0x90+weizhi-8);  }
                      LCD_Wdata(Fkey[1]);
                      weizhi++;
                 }

        if(key==11)                        //********字母输入模块********//
              {
                 input_state=STATA_ZIMU;
                 while(1)
                   {

                    if(input_state==STATA_ZIMU)
                      {
                        key=get_key();
                        if(key>=2&&key<=9)
                          {
                             zimu_str=zimu[key-2];
                             LCD_Wcode(0x98);
                             LCD_ShowString(zimu_str);

                           }
                          else   if(key==14)     //下键
                           {
                              zimu_str++;
                           }
                            else   if(key==15)   //上键
                             {
                                  zimu_str--;
                             }
                            else   if(key==16)
                               {
                                 if(weizhi<=7)
                                   LCD_Wcode(0x80+weizhi);
                                else  if(weizhi==16)
                                   {
                                     weizhi=0;
                                     LCD_qingchu_12( );
                                     LCD_Wcode(0x80+weizhi);
                                   }
                                else
                                     LCD_Wcode(0x90+weizhi-8);
                                  LCD_Wdata(*zimu_str);
                                   weizhi++;
                                  LCD_qingchu_34();
                                  input_state = STATE_PINYIN;
                        }
                     }
              if(input_state == STATE_PINYIN)  break;
                 }
            }

         if(key==12)                          //********标点输入模块*********//
                {
                     input_state=STATA_BIAODIAN;
                     biaodian_str=biaodian;
                     LCD_Wcode(0x98);
                     LCD_ShowString(biaodian_str);      //把所有的标点符号显示在第四行
                 while(1)
                  {
                    if(input_state==STATA_BIAODIAN)
                       {
                          key=get_key();
                       if(key==14)
                            biaodian_str++;
                       else  if(key==15)
                            biaodian_str--;
                       else  if(key==16)
                            {
                             if(weizhi<=7)
                                 LCD_Wcode(0x80+weizhi);
                              else  if(weizhi==16)
                                {
                                   weizhi=0;
                                   LCD_qingchu_12( );
                                   LCD_Wcode(0x80+weizhi);
                                 }
                               else
                                     LCD_Wcode(0x90+weizhi-8);
                                 LCD_Wdata(*biaodian_str);
                                     weizhi++;
                                 LCD_qingchu_34();
                                  input_state = STATE_PINYIN;
                            }
                       }
                   if(input_state == STATE_PINYIN) break;
                 }
                 }

            if(key==13)                           //13键表示退格,把选出来的字或字母或数字删除
                         {
                           weizhi--;
                           if(weizhi<=7)
                              LCD_Wcode(0x80+weizhi);
                           else
                              LCD_Wcode(0x90+weizhi-8);
                            for(j=0;j<=1;j++)
                               LCD_Wdata(' ');
                         }

      if(key==1)                               //*********汉字输入程序模块********//
        {
           input_state = STATE_PINYIN;
              while(1)
               {
                key = get_key();
                  sprintf(Fkey, " %d" , key);
                if (input_state == STATE_PINYIN)
                   {
                        if (is_t9_key(key))
                            {
                            str_cat_char(key_str, Fkey[1]);        // 将新输入的字符添加到末尾
                                ok = t9_table_search();
                                  if(ok==1)
                                               t9py_result_select_reset();        // 新输入成功,复位拼音选择
                                      display_pinyin(&t9py_result);        // 刷新备选拼音显示
                            }
                          else {
                                if (key == 15)             //15表示上键
                                    {
                                   t9py_result_select_prev();

                                    }
                                  else if (key == 14)     //14表示下键
                                     {
                                        t9py_result_select_next();
                                     }
                                  else if(key==13)                //按下13退格键把三四行清
                                    {
                                      LCD_qingchu_34();           //清屏三四行
                                      for (i = 0; i < 8; i++)
                                      key_str[i] = NULL;       //复位key_str
                                    }
                                 else if (key == 16)
                                     {
                                        t9py_result_hanzi_init();       //16表示确定键
                                        input_state = STATE_HANZI;        // 切换为显示汉字模式
                                        display_hanzi(&t9py_result);        // 刷新备选汉字显示
                                     }
                               }
                }
               else if (input_state == STATE_HANZI)
                     {
                        if (key == 15)
                           {                                //15表示上键
                             t9py_result_hanzi_select_prev();
                           }
                         else   if (key == 14)             //14表示下键
                           {
                             t9py_result_hanzi_select_next();
                           }
                         else   if (key == 16)            //16表示确定键
                            {
                             pos=0;
                             LCD_Wcode(0x0c);
                             input_state = STATE_PINYIN;
                             display_output_hanzi(&t9py_result);        // 输出选中的汉字
                             delay(100);
                             LCD_qingchu_34();           //清屏三四行
                             for (i = 0; i < 8; i++)
                             key_str[i] = NULL;       //复位key_str
                          }

                    }

        if(key==1)  break;            //当按下10或11或12或13时跳出汉字显示模块 再按相应键进入其他显示模块
          }
        }
     }
}

网友A: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您真是太棒了。已经练到第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