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平衡小车(HAL库版)源程序

楼主(2021-03-09):
最近在弄平衡小车,然后移植了一下平衡小车的代码到cubemx上,现在发上来供大家学习。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floa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float UltrasonicWave_Distance;                              //超声波测距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int          Moto1,Moto2;                                                                                    //计算出来的最终赋给电机的PWM
int          Flag_Qian,Flag_Hou,Flag_Left,Flag_Right; //蓝牙遥控相关的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_UltrasonicWave;
uint8_t RECEIVE_SJJ;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4_Init();
  MX_TIM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RECEIVE_SJJ,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u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3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优先级分组,其中包含了所有的中断优先级的配置,方便管理和一次性修改。
        Adc_Init();                    //=====初始化ADC
        Encoder_Init_TIM2();           //=====初始化编码器2
        Encoder_Init_TIM4();           //=====初始化编码器4
        Timer3_Init(5000,7199);                     //=====超声波定时器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清屏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mpu_dmp_init();                                                                 //=====初始化MPU6050的DMP模式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初始化超声波的硬件IO口
        //TIM1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delay_ms(1000);                                                                 //=====延时1s 解决小车上电轮子乱转的问题
        delay_ms(1000);                                                                 //=====延时1s 解决小车上电轮子乱转的问题
        Motor_Init();                                                                         //=====初始化与电机连接的硬件IO接口
        //MPU6050_EXTI_Init();                                         //=====MPU6050 5ms定时中断初始化
        oled_first_show();                                           //只需要显示一次的字符,在此刷新一次即可。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oled_show();
                //Set_Pwm(7000,7000);
                delay_ms(50); //20HZ的显示频率,屏幕无需时刻刷新。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6;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Enables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HAL_RCC_EnableCSS();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大佬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下吗?我也是用hal库写,为什么您的6050程序我移植过去用不了呢?求助

网友A:
大佬能加个好友交流下吗?我也是用hal库在写最近,但是为什么移植你的6050代码过去用不了呢?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