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读一下这部分电路是什么功能呢

楼主:
如果图片红色圈里面的,一个场效应管,一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路,不明白这个功能是什么,谁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2021-03-09):
Vcc接入时,NPN三极管导通,J111 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截止,电池不放电。
Vcc没拉入,NPN三极管截止,J111导通,电池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接入时,NPN三极管导通,J111 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截止,电池不放电。
Vcc没拉入,NPN三极管截止,J111导 ...

你方向是不是看反了?

网友B:
我感觉像是一个超压保护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方向是不是看反了?

没有吧,Vcc的电压应该比电池电压高吧?这个电路应该是个逆变输出?

网友C:
稳压电路,VCC=104.7/4.7*0.7=15.69V,电压高时,电容和三极管0.7V导通场管关断,电压降低,电压低时,三极管关断,场管导通,电压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