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仿真程序有问题,读出来的距离不正确

楼主:
读出来的距离不正确,是怎么回事
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RIG=P1^6;
sbit ECHO=P1^7;

uint sonicMeasure();
void t0Init();
void display(uchar v,uchar w,uchar x,uchar y);
void delay20us();
void delay2ms();
void delay60ms();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void main(){
        uchar yi,er,san,si;
        uint distance;

        t0Init();
        while(1){
                distance=sonicMeasure();
                delay60ms();
                yi=distance/1000;
                er=distance%1000/100;
                san=distance%100/10;
                si=distance%10;
                display(yi,er,san,si);
        }
}

uint sonicMeasure(){
        uint s;
        TRIG=1;
        delay20us();
        TRIG=0;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s=(TH0*256+TL0)*0.017;//cm
        TH0=TL0=0x00;
        return s;
}

void t0Init(){
        TMOD=0x00;
        TH0=TL0=0x00;
        EA=1;
        ET0=1;
}

void display(uchar i,uchar j,uchar x,uchar y){
        P2=0x01;P3=tab[i];delay2ms();
        P2=0x02;P3=tab[j];delay2ms();
        P2=0x04;P3=tab[x];delay2ms();
        P2=0x08;P3=tab[y];delay2ms();
        P3=0xff;
}

void delay2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7;
        while (--i);
}

void delay2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4;
        j = 22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6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17;
        j = 1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2021-03-09):
以1mm 为基本单位计算出单位时间值,直接 配置好定时器参数,直接读定时器中断次数就表示多少毫米,这有可以避免乘法除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