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单片机不能进入串口中断程序

楼主(2021-03-09):
void  UART2_Init(void)
{
CLK_CKDIVR=0X00;   // 16MHZ不分频
UART2_CR1=0X00;     //8位数据
UART2_CR3=0X00;     //1停止位
UART2_BRR2=0X02;    //Fmast=16MHZ    波特率9600
UART2_BRR1=0X68;
UART2_CR2|=0X24;    // 打开接收中断使能&接收使能
}
#pragma vector = 0X17            //21
__interrupt void UART2_RX_IRQHandler(void)
{
   uchar data;
   UART2_SR&=0XDF;
   while(!(UART2_SR&0X20));
   UART2_SR&=0XDF;
   data=UART2_DR;
}void  main(void)
{
GPIO_Int();
I2C_Init();
Key_Init();
UART2_Init();
num1=0;
num=0;
display_num();
while(1)
{
   GPIO_Int();
  // UART2_Init();
  display_num();
}
}
IAR编译    进入不了串口接收中断!轮训接收就可以、哪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因为你的 UART2_Init();放入了while(1);串口一直在被重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你的 UART2_Init();放入了while(1);串口一直在被重新初始化

程序运行的时候那个就注释掉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不了串口接收中断!还是要多谢你!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来PD6端口模式配置错误!配置为上拉就可以进入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