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这款芯片,不知道谁家的

楼主(2021-03-09):
OTP的芯片 带LCD驱动 64K,有谁用过不知道谁家的。价格在一元一下

DA864

 Total 54 Pads.
 OTP ROM: 64K bytes (含 1K byte IP 程序)
 160 bytes working RAM (與 stack 共用)
 5x28 LCD buffer RAM
 24 I/O ports (4 shared with LCD SEG pins, 2 shared with 32KHz X’tal)
 內建 IR 發射三極管, 發射電流 >300mA @ VDD = 3V, VOL = 1.5V.
 內建主頻振盪器: 4 MHz, +/- 1%.
 內建副頻振盪器: 32KHz +/- 5%
 副頻可外接 32KHz 晶振
 LCD driver: R-type 1/3 bias LCD driver
 1/4 duty: up to 4 COMs x 28 SEGs
 1/5 duty: up to 5 COMs x 27 SEGs
 2 組 8 位元計時器: TMA(IR 發射), TMB.
 電壓偵測電路: 2.7V, 2.5V, 2.2V.
 提供 5 種中斷功能:
 1KHz 除頻器中斷
 Timer-A 計時器中斷
 Timer-B 計時器中斷
 輸入 pin 下降緣中斷
 4Hz 或 1Hz 除頻器中斷
 看門狗計時器(>1s overflow)
 OTP 燒錄序列介面 (VDD, VSS, IOB7, IOB6, IOB5)

这是脚位

网友A:
可以找一下合泰或是中颖看看,应该可以找到类似的产品。

网友B:
去电子商城百度看看

网友C: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IC,可能无法在公开市场上购买。 但是电子市场中的人可能知道在哪里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一下合泰或是中颖看看,应该可以找到类似的产品。

应该不是这两家的

网友D:
看这个 內建 IR 發射三極管, 發射電流 >300mA @ VDD = 3V, VOL = 1.5V. 估计就是烟雾传感器的芯片,合泰,华润西科,利尔达应该有类似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 內建 IR 發射三極管, 發射電流 >300mA @ VDD = 3V, VOL = 1.5V. 估计就是烟雾传感器的芯片,合泰, ...

好的,谢谢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IC,可能无法在公开市场上购买。 但是电子市场中的人可能知道在哪里购买。

谢谢,我再查查看

网友E:
黑白字段显示驱动IC, 液晶显示屏上使用的,可以往这个方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白字段显示驱动IC, 液晶显示屏上使用的,可以往这个方向找找.

这是一颗 带LCD显示的的芯片,用在空调遥控器上面的

网友F:
能用简体中文吗,繁体字看的难受

网友G:
应该是遥控器IC

网友H:
为什么要用它呢,产品利润那么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用它呢,产品利润那么低吗

遥控器产品利润不高,主要走量。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成本当然是越低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