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指针问题分析

楼主(2021-03-09):
定义一个结构体struct SITE_A{
    int x;
    int y;
};
在定义一个结构体指针
struct SITE_A  *watchsite;
假设在别处结构体内两个元素x,y均已被赋值。
此时有没有一种写法可以用一个普通的int *p指向watchsite指针中的x元素。也就是指向watchsite.x。

网友A:
了解一下extern关键字,这个关键可可以让你在其他c文件里面改全局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extern关键字,这个关键可可以让你在其他c文件里面改全局变量的值。

不是全部全局变量的问题,实际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函数的入参是普通的指针,可我想输入的参数是结构体内的元素,除了用数组缓冲过度,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不去修改函数的话

网友B:
直接指就可以了啊,
这是我在VS中写的几行代码试了一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ab{
        int a;
        int b;
}AB;
int main()
{
        AB p1 = {1,2};
        AB* p2;
        p2= &p1;
        int *p;
        p = &p2->a;
        printf("%d\n",*p);
        system("pause");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指就可以了啊,
这是我在VS中写的几行代码试了一下
#include

学到了,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