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arduino扩展板有哪些?arduino扩展板介绍

楼主(2021-03-09):
arduino扩展板从种类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传感器扩展板
举例:DFRduino IO 传感器扩展板 V7.1

DFRobot IO传感器扩展板系列的优势:为初学者省去繁琐的面包板接线和故障排除,专注实现自己的创意想法。
Arduino的端口扩展成3P接口,直插3P传感器模块。14个数字口(6个PWM口),6个模拟口。
丰富的通信和存储模块接口。中部直插Xbee封装的蓝牙、WIFI和Xbee通信模块。旁边设置了普通蓝牙模块、APC和SD卡的扩展接口。
外部电源扩展,为你的Arduino作品提供持久续航。扩展板角落接线柱为主控器和扩展板供电,中部接线柱为数字口上的舵机供电。
5.5V的时候提供3.3V的供电。
DFRduino IO传感器扩展板技术规格
兼容Arduino UNO,MGEA, DUE
3.3V/5V切换
具备I2C接口
支持XBEE,APC220通信模块和SD卡读写
2. 网络扩展板
举例:以太网络扩展板-W5200 (Arduino兼容)

如何让你的Arduino设备上网?Arduino网络扩展板是最好的选择。只要将这款W5200网络扩展板插到你的UNO或者Mega主板上,接上RJ45网线,然后烧好代码,即可将Arduino设备轻松连接到网络。板载MicroSD卡接口,可在一些复杂应用上做大容量数据存储,如存储Web网页数据等。
W5200芯片是一种采用全硬件TCP/ IP协议栈的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它能使嵌入式系统通过SPI(串行外设接口)接口轻松地连接到网络。W5200特别适合那些需要使用MCU来实现互联网功能的客户,而这就需要单片机系统具有完整的TCP/ IP协议栈和10/100Mbps以太网网络层(MAC)和物理层(PHY)。
W5200是由已经通过市场考验的全硬件TCP/ IP协议栈、及以太网网络层和物理层的整合而成。其全硬件的TCP/ IP协议栈全程支持TCP、UDP、IPv4、ICMP、ARP、IGMP和PPPoE协议,而且已经连续多年在各种实际应用中得以证明。W5200使用32KB缓存作为其数据通信内存。通过使用W5200,用户只需通过使用一个简单的socket程序就能实现以太网的应用,而不再需要处理一个复杂的以太网控制器了。
SPI(串行外设接口) 提供了轻松与外部MCU连接的接口。W5200支持高达80MHZ的SPI接口间通信。为了降低系统功率的消耗,W5200提供了网络唤醒和休眠模式。
W5200收到原始以太网数据包形式的magic packet时将被唤醒。
以太网络扩展板-W5200 (Arduino兼容)技术规格
支持硬件TCP/IP协议: TCP、UDP、ICMP、IPv4、ARP、IGMP、PPPoE和以太网支持8个独立的端口(sockets)支持休眠及网络唤醒
支持高速SPI总线(SPI模式0,3)
内部32K字节TX/RX缓存内嵌10/100Mbps以太网物理层
支持自动应答 (全双工/半双工模式、10/100-based)
支持自动极性变换(MDI/MDIX)
支持ADSL连接(与PAP/CHAP验证模式下,支持PPPOE协议)
3.3V工作电压,I/O口可承受5V电压
多种指示灯信号输出(全双工/半双工模式、网络连接和网络速度)
3. 原型扩展板
举例:FireBeetle原型扩展板

DFRobot FireBeetle萤火虫系列是专为物联网设计的低功耗微控制器。该系列产品,定位于低功耗物联网,旨在方便、快速的搭建物联网硬件平台。FireBeetle系列有三个大类,分别是Board(主板)、Covers(扩展)、Accessories(配件)。
这是FireBeetle兼容的原型扩展板,板上有14×7个通用2.54mm间距焊接孔,标准面包板间距,独立的VCC、3.3V、GND焊接口,可以作为焊接任意电子元件的载体。在接口上,兼容FireBeetle系列,是叠加电路原型的绝佳选择。
FireBeetle原型扩展板特性
Firebeetle系列兼容,即插即用
性价比高
小尺寸,方便安装
以上三类扩展板是目前运用最广泛最多的arduino扩展板,如果想了解更多扩展板用途和使用方法请关注DFRobot创客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