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2的CNT值异常,只为两个定值

楼主:
定时器2初始化,做编码器读速度用
void AX_ENCODER_AB_Init(uint16_t cyc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功能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配置IO口为复用功能-定时器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er configuration in Encoder mod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 No prescaling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cyc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Reset counter
        TIM2->CNT = 0;
        TIM_Cmd(TIM2, ENABLE);
}

/**
  * @简  述  编码器AB获取计数器数值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计数器当前值
  */
uint16_t AX_ENCODER_AB_GetCounter(void)
{
        int16_t temp;
        temp=TIM_GetCounter(TIM2);
        printf("CNT的值为%d\r\n",temp);
<font color="#00ffff" style="background-color: red;">        return (TIM_GetCounter(TIM2)); </font>
}

/**
  * @简  述  编码器AB设置计数器数值
  * @参  数  count  计数器数值
  * @返回值  无
  */
void AX_ENCODER_AB_SetCounter(uint16_t count)
{
        TIM2->CNT = count;
}

PID读取部分,使用了操作系统的高优先级任务
void PID_task(void*pvParameters)
{
        printf("进行PID计算\r\n");
        while(1)
        {
                 printf("开始进行PID计算\r\n");
                //计算编码器变化值,即获取小车实际速度
                        ax_encoder_delta[0] =  <font color="#00ffff">(<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ed;">AX_ENCODER_AB_GetCounter()</span>-</font>ENCODER_MID_VALUE);
                        ax_encoder_delta[1] =  (AX_ENCODER_CD_GetCounter()-ENCODER_MID_VALUE);
                        ax_encoder_delta[2] =  (AX_ENCODER_EF_GetCounter()-ENCODER_MID_VALUE);
                        ax_encoder_delta[3] = -(AX_ENCODER_GH_GetCounter()-ENCODER_MID_VALUE);
                //设置编码器初始中间值
                        AX_ENCODER_AB_SetCounter(ENCODER_MID_VALUE);
                        AX_ENCODER_CD_SetCounter(ENCODER_MID_VALUE);
                        AX_ENCODER_EF_SetCounter(ENCODER_MID_VALUE);
                        AX_ENCODER_GH_SetCounter(ENCODER_MID_VALUE);
                //运动解析,获取目标转速
                printf("A电机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0]);
                printf("B电机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1]);
                printf("C电机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2]);
                printf("D电机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3]);
                 AX_MOVE_Kinematics(ax_vx,ax_vy,ax_vz);
                printf("A目标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_target[0]);
                printf("B目标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_target[1]);
                printf("C目标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_target[2]);
                printf("D目标转速 %d \r\n",ax_encoder_delta_target[3]);
                //PID控制
                        ax_motor_pwm[0] = AX_MID_MotorVelocityPidCtl_A(ax_encoder_delta_target[0], ax_encoder_delta[0]);
                        ax_motor_pwm[1] = AX_MID_MotorVelocityPidCtl_B(ax_encoder_delta_target[1], ax_encoder_delta[1]);
                        ax_motor_pwm[2] = AX_MID_MotorVelocityPidCtl_C(ax_encoder_delta_target[2], ax_encoder_delta[2]);
                        ax_motor_pwm[3] = AX_MID_MotorVelocityPidCtl_D(ax_encoder_delta_target[3], ax_encoder_delta[3]);
                printf("A电机输出 %d \r\n",ax_motor_pwm[0]);
                printf("B电机输出 %d \r\n",ax_motor_pwm[1]);
                printf("C电机输出 %d \r\n",ax_motor_pwm[2]);
                printf("D电机输出 %d \r\n",ax_motor_pwm[3]);
                printf("PID计算完毕\r\n");
                AX_MOTOR_A_SetSpeed(ax_motor_pwm[0]);
                AX_MOTOR_B_SetSpeed(ax_motor_pwm[1]);
                AX_MOTOR_C_SetSpeed(ax_motor_pwm[2]);
                AX_MOTOR_D_SetSpeed(ax_motor_pwm[3]);
                vTaskDelay(300);

         }
}

A电机得到的速度反馈只能是1,0,-1,然后又去看TIM2,CNT的值,发现是30000,30000是赋的初值。
BC电机被我屏蔽了

通过示波器,观察D,和A,的编码器AB相,转动轮子,波形一致。也换过电机编码器测试,

综上,问题直指TIM2CNT 的读取部分,
附上全部代码,只求解决问题。

handling trolley FreeRTOS (2).7z

逻辑部分代码可能乱一点,看main下面的PID计算任务就行

网友A(2021-03-14):
没人回答我来答,因为TIM2的部分重映射映射到了PB3,而且下载口的JTAG占用了PB3
应在初始化函数中添加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关闭JTAG功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1_TIM2,ENABLE);            // 重映射TIM2的CH1、CH2到PA15和P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