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USB口的一个电子元件坏了?哪位懂?

楼主:
笔记本:炫龙T50TI
我的USB口供电正常,将USB插入,电脑显示驱动异常,我把笔记本拆开来看是USB口的一个元器件坏了,标注着两个电阻和一个电感,不知道是什么参数的电子元器件。我旁边的USB口正常,懂行的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A(2021-03-10):
驱动异常不应该是先重新下载安装驱动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异常不应该是先重新下载安装驱动程序吗

我4个usb口,只有这个出问题了。打开来看,USB的一个电子元件炸了  旁边那个USB没问题,你可以看看图片

网友C:
对比正常的下单就行了,这图片好模糊啊

网友D:
把那个电子芯片拔出来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比正常的下单就行了,这图片好模糊啊

那个东西丝印看不清,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电子芯片拔出来换一个

我也想换  就是看不清那个型号

网友E:
看下坏的USB口是不是没有供电了,如果没有5V供电,简单点可以从旁边的USB口飞一条线过去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下坏的USB口是不是没有供电了,如果没有5V供电,简单点可以从旁边的USB口飞一条线过去就解决了。

供电没问题  就是数据线中的有个管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