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模块RS9113所做的WiFi客户端 STM32源程序

楼主(2021-03-09):
作为客户终端使用; RS9113WiFi模块通过SPI接口实现与上位主机STM32F103RC  MCU的信息交换与处理. MCU通过USART1端口实现与外部设备的RS485信号连接,或通过USART2端口,ZLAN1003芯片转变为LAN网口信号实现与外部设备的信息交换和实时传输. 要求通过MCU转接的外部设备与RS9113模块的通讯连接对于信号强度不同的AP能够实现无缝漫游连接。当MCURST=0ZLAN1003_62)并且LINK=0(ZLAN1003_P53)时(开通ZLAN1003芯片,此时关闭USART1端口),WIFI模块通过单片机的USART2端口到ZLAN1003 实现WiFiLAN网口的信息连接;当MCURST=1LINK=1时(关闭ZLAN1003芯片,此时开通USART1端口,关闭USART2端口),WIFI模块通过RS485接口与外部连接;RST管脚和LINK管脚都有外部上拉。要求WiFi模块能够工作于双频模式(2.4G5G),作为客户端应用,实现无缝漫游。同时在程序架构上,要预留通过LAN网口或RS485串口实现对于不同的路由器或AP能实时更改IP地址,SSID,PSK或其它加密密码等参数的程序接口。另外,预留有RS9113模块与外部的usart接口,以实现RS9113的固件更新以及其它功能。
:硬件架构
采用STM32F103RC单片机做主机, RS9113-N00-D1C模块作从机,完成无线数据的收发。RS9113-N00-D1C模块与主机采用SPI方式通讯,单片机管脚定义如下表所示。外部输入电源为DC12v~DC48v宽电压输入。Link指示灯为WIFI模块工作状态指示灯;Tx指示灯和Rx指示灯分别为端口UARST1UARST2的发/收信号状态指示灯;Ready为整个客户端系统OK状态指示灯;TCP/IP指示灯为网口正常工作状态指示灯;模块的WiFi信号强度指示灯为ST0ST1ST2ST3.其中ST0为最低有效位,ST3为最高有效位。两个“沉孔”按钮:DEFReset的功能分别是:DEF 为0时,且保持1秒钟以上时ZLAN1003模块将重新启动且IP地址和网关等参数恢复为出厂默认值; Reset=0时芯片ZLAN1003复位。
             WiFi模块与单片机的管脚对应关系
功能
RS9113-N00-D1C模块管脚
STM32F103RC单片机管脚
SPI
通讯
SPI_CLK
PB13/SPI2_CLK
SPI_CSN
PB12/SPI2_NSS(外接上拉)
SPI_MISO
PB14/SPI2_MISO
SPI_MOSI
PB15/SPI2_MOSI
SPI_INT
PC0
WiFi复位
RESET
PB0(外接上拉)
唤醒中断
HOST_WAKE
PC3(外接上拉)

单片机与外设RS485RS232通讯以及指示灯管脚对应关系
功能
STM32F103RC单片机管脚
外部接口
RS485
通讯
PA8/USART1_CK
DE/RE
MAX485 使能
PA9/USART1_TX
DI
MAX485 DI
PA10/USART1_RX
RO
MAX485 RO
RS232
通讯
PA2/USART2_TX
RXD
外设串口
PA3/USART2_RX
TXD
外设串口
外设RST
PA4(外接上拉)
RST
外设RST
外设LINK
PB10(外接上拉)
LINK
外设LINK
WIFI信号强弱指示
PC9PC10PC11PC12
(低电平灯亮,PC12 最高位)

READY信号指示灯
PC5(低电平灯亮)
WiFi模块正常时该灯点亮

串口接收指示灯
PC7(低电平灯亮)
RX动作时灯闪(485/232

串口发送指示灯
PC6(低电平灯亮)
TX动作时灯闪(485/232

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10-20):
非常感谢,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哪

网友A:
RS9113这个模块比较贵,不知道能不能用ESP32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