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中怎么将原理图中的名称复制到元件库中?

楼主(2021-03-09):
请问一下在AD20中怎么将原理图中的名称复制到元件库中?如下图所示(原理图不是AD中的原理图库)

网友A:
封装画好了有1-8的焊盘,生成之后焊盘上自然就有了引脚定义

网友B:
在ALTIUM中,原理图的件(原理图封装)是不能拷贝到库里的,PCB的可以,原理图封只能库对库复制。

网友C:
板凳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