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天窗漏水的问题

楼主(2021-03-10):
        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汽车天窗漏水的问题。我的车子是15款别克新君威,前一段时间开车就感觉车内有积水,给人的感觉就是晃荡晃荡的,后来开到修车店,让师傅用气嘴对着天窗下水口进行吹,没过多久汽车左右两侧的下水口就不断流出水来了,后来开到马路上去测试,车内积水消失了,我以为积水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得出结论应该就是下水管道堵住了,或者汽车的下水口那边淤泥太多,堵住了。
可没过多久,车子里又有积水了,而且这次我明显感觉积水位置在副驾驶那边。我把天窗打开,然后分别往左右两个天窗下水口倒水,结果主驾驶的下水口那边顺利的流出水来了,而副驾驶那边没有动静。可以确定副驾驶那边的下水管道有问题了。修车师傅说,有可能是下水管老化了,长度缩短了,才导致往车内流水。我听着好像也有这种可能,问了下价格说要400,4S店估计要800,而且时间至少1天,说让我可以早上上班的时候开过来,下班的时候来取,我想想实在太麻烦,索性就自己先动手研究一下。
        我首先看了天窗两边的下水口都非常干净,可以排除上面的问题,那就有可能是汽车下面的下水口堵住了。我先看了驾驶室那边的下水口,位置就在轮胎后面,很容易找到。不知道的同学可以拿杯水往天窗下水口开始倒,看水是从哪流出来的,哪个就是下水口。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主驾驶这边的下水口实在太脏了,全是淤泥,我倒腾了好半天,实在太多了,但是回头一想,这么多淤泥,竟然还能顺利出水,这下水口也够大的,事实证明是挺大的。好了,现在看副驾驶那边的,惊奇的是副驾驶那边的下水口离奇的干净,这就奇怪了,主驾驶那么多淤泥,副驾驶怎么没有淤泥呢?既然没有淤泥,那下水管道的堵住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那么就剩下2种可能,要么是下水管道中间破了,漏水了。要么就是水压根就没从下水管道走。一不做二不休,我要找到下水管道,看看到底哪有问题。我拆开了副驾驶门上方的面板,果然里面有根水管,黑色的还挺粗,我试着把水管拉出来,一开始往上拉,发现不行,固定住了,那就往下拉,好家伙,一拉就把水管头都拉出来了,那到这里就明白咋回事了。副驾驶这边的下水管道口子与天窗的下水口脱离了,这样水压根就不往水管走,而是直接往车内走了。明白咋回事了,那就干呗。把手伸进去,因为里面空间比较小,整个过程也花了点时间,最后总算把下水管道接在下水口上了,然后往天窗下水口倒水测试,果然汽车右边这个下水口也顺利流水了,至此天窗漏水问题解决了,我的副驾驶也总算免于水灾了,400块赚进。
         接下来,就只要把副驾驶位置的积水解决掉就好了,看来只能用吹风机吹了。还有个题外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为什么副驾驶的下水管道比主驾驶那边要干净很多呢,因为我是第一次清理这个下水管道,而副驾驶那边的下水管道之前也是好的,只是近期出现脱口问题。我想,原因应该就是我们平时都是一个人开车,主驾驶这边因为有人坐着,车子的重心往左边倾倒,自然天窗的水也就往左边的下水口流了,我想这也是可以解释的通的。
       希望我的这次修理下水管道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个经验,下次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做个参考,少走弯路,能做的事就自己做,实在不行那只能叫别人帮忙处理了,大家有什么想法的都可以在这里聊。附件我附上几张过程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拜托 51hei 是电子技术论坛,你撤什么漏水啊,今天汽车漏水 你明天是不是要发 楼顶漏水问题?

网友B:
非常感谢分享您的经验。 信息非常详细。

网友C:
太精彩了,居然在这里学到修车了。不过不太同意左边坐人时间长的说法,我们是右侧通行,马路还是弧线性,车还天然网右边倾斜呢。会不会是右边还接着空调水管,经常被冲洗?

网友D:
不错,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精彩了,居然在这里学到修车了。不过不太同意左边坐人时间长的说法,我们是右侧通行,马路还是弧线性,车 ...

你好,我看了空调水管出水口的位置,和天窗出水口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排除空调水管清洗的原因。

网友E:
第一次漏水是因为堵 然后疏通的时候用气吹 压力把管头顶开了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几次 后来就不敢用气吹 都是用1.5mm的钢丝慢慢捅通了再灌水清洗淤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太精彩了,居然在这里学到修车了。不过不太同意左边坐人时间长的说法,我们是右侧通行,马路还是弧线性,车 ...

空调水管一般在下面 位置比天窗低很多 管路也不一样 离的很远 没有空调滤清器的车型空调水管堵的概率也远远小于天窗水管 有空调滤清器的车型非常少见空调排水管堵的

网友F:
天窗胶条定期需要更换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漏水是因为堵 然后疏通的时候用气吹 压力把管头顶开了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几次 后来就不敢用气吹 都是 ...

嗯,不过钢丝也要用的小心,万一把水管捅破了,就麻烦了。我之前估计是底部的出水口那边淤泥太多了,导致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