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坑)关于用stm32无法正确读取MPU6050地址

楼主(2021-03-10):
不少人第一次用 stm32 带dmp库读取MPU6050欧拉角总会有各种问题,什么读不到地址,读不到数据,突然卡死,各种异常。。。

分享一个自己遇到的奇葩问题:器件地址读出来的值是0x98(正常情况下是0x68)
还好我有两个,另一个能读出正常地址并且运行正常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异常地址,器件无法正常工作,读出来数据全是0
淘宝客服一问三不知,只会乱发资料,还问我mpu6050的温度哪来的,给我整笑了hh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也有人是这个问题——>> 有谁遇到过回读器件地址为0x98的情况【mpu6050吧】_百度贴吧 (baidu.com)
而且正好买传感器的店也是一样。。。
最开以为是AD0引脚模块里未拉低,导致的问题,于是外接了GND,发现还是无法读取正常地址
又去网上仔细搜了一圈,发现arduino社区也有个老外问过这个问题,然而他也是无果而终——>>https://forum.arduino.cc/index.php?topic=706433.15

所以不知道万能的网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过的。。

如果没人知道我就建议一下吧,慎买下图里左边那种mpu6050,这个就是读出0x98的那种,尤其是刚刚接触这个芯片的,调了半天程序无法得出理想结果,还不知道是程序还是硬件问题,白白浪费大量时间,这是最恶心的。好在这是我第二块,所以比较确定是模块的问题。

当然也可能是我倒霉,正好收到一个奇葩6050,或者左边这个模块就是设计有问题,芯片有问题
芯片应该不至于是坏的,毕竟还能读取到地址数据

网友A:
我买模块的时候一般喜欢买2个,对比测试,有时候能省时

网友B:
天,刚买了个左边那个,不知道运气如何,过两天要试一下再用,谢了

网友C(2021-04-26):
我也读取地址是0x98,弄我了好几天,真烦死了。我想问下虽然地址读出来是错误的,但是数据能读,虽然不知道是否正确,这可能吗?

网友D(2021-07-29):
能看一下mpu6050上面的丝印,写着的型号是什么吗?是不是mpu6050m?

网友E(2021-12-06):
我这边也读出来的是0x98,仔细看模块的型号是MPU-6050A,地址不一样,数据可以正常读,但是温度偏高,还有芯片的运动中断功能无法使用,怀疑这是一批阉割版芯片

网友F(2022-06-11):
搞两天了,模块和你左边的模块一样,也一真读到是0X98,感谢提醒,换一块就好。

网友G(2026-01-25):
遇到这么一个情况,买的是左边那款模块,刚开始还是有角度读数,温度读数输出的。测着测着就识别不到模块了。现在按商家推荐的模块买一块右边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