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入门单片机,应该掌握哪些知识?理清哪些思路?

楼主(2021-03-10):
昨晚躺床上想到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片机爱好者的话应该掌握哪些知识?理清哪些思路?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太清楚,希望大佬解惑。
我的想法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流程:
一、设计想法,要有一个创意,想弄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想自己弄一个最小系统点亮一个led灯。
二、画出电路图,设计电路板?PCB?生成BOM?
(话说PCB和BOM的具体概念是今天早上刚刚百度的。。。)
三、生产PCB样板?焊接元件?
四、写程序并调试
五、成品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求大佬解惑

楼主:
创意随便就能有一个,即使是弱鸡创意,后面画电路图,设计电路板,生成BOM这些,都是用哪些软件对新手来说好入门,能成套学习使用?或者还有个仿真?是画出电路图之后根据电路图进行仿真吗?程序写在电路图的相应处理器里?
我满怀热情,可是刚刚学习了一个学习板之后感觉无从下手,想自己多做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求大佬解惑

楼主:
刚刚学了没多久,画个电路图就看到有什么altium designer(下载安装,进去一头雾水,啥啥不懂,卸载了),Proteus 8(继续下载安装,进去看了看,好像还能找到89c52,虽然是AT的不是STC的,好歹看见引脚了,百度着能找到几个元件连线上去,但是又看不到VCC,GND之类的,留着,还没没卸载),后面是什么工作?

网友A:
建议初学使用仿真即可,或使用学习板.生产电路板似乎不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初学使用仿真即可,或使用学习板.生产电路板似乎不必.

谢谢了,只是想对前后的完整过程有所了解

网友B:
才开始入门的话,建议直接买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便宜的就几十块钱),一般都有配套的视频介绍。至于pcb之 类的不用太急,基本弄懂之后可以自己去画一下。至于知识的话,c语言是必须的,一定的电路基础也是必要的。

网友C:
要学就学最好的教程,那种几十元的板子就别浪费钱了,人家就挣你20块不到,怎么可能让你轻轻松松学好?

网友C:
是的 流程差不多 细节还有很多,建议你观看我们的单片机教程系统的学习

网友D:
先学c语言,c语言是基础

楼主:
谢谢大佬们的回复,每天学习多一点,保持兴趣,越来越好

网友E:
但是又看不到VCC,GND之类的,留着,还没没卸载。芯片的VCC,GND隐藏在属性中打开隐藏管脚就可看到。
完好Proteus 8你就成功一多半~~

网友F:
最好是自己买一些学习资料比较多的开发版,先学习好代码如何写,再仔细认真的搞硬件

网友G:
我是先自学绘制PCB,用的Altium,自己摸索,然后再学的单片机。

网友H:
直接买个开发板,有配套的资料自学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I:
我的建议可以直接从搭接模块做起,省成本不建议买那种大的开发板,最小系统足矣,而且对外围连接能有更好的理解,直接用杜邦线跳,虽然有时候连接不太靠谱。等你大概掌握流程以后再开始画PCB,自己做板子。不然啥都不会你都不知道自己哪个环节出的问题。PCB的问题,焊接的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原理图有问题?
不过反正都是慢慢累计经验的,加油吧

网友J:
单片机的引脚,以及怎么根据自己想做的系统定义引脚,还有就是单片机的常用库文件,写单片机代码的话建议用Keil,电路仿真的话建议用protues去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