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PWM波程序,STC12单片机运行错误,51单片机运行正确,请问为什么呢?

楼主:
自己写了一个PWM波程序,频率50HZ,用的STC12C5A单片机,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测了一下,结果出现了错误的连续波

我在一个群里问了一下,有人用51单片机运行我的程序,结果却是对的
但我用STC12C5a单片机,波形却不对,请问这是为啥呢?是因为STC12C和51之间的差别造成的吗?该如何修改呢?谢谢老哥们指点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定时器T0,任选一管脚P21输出PWM波*/
/*单片机晶振11.0592MHZ,时钟周期为1/11.0592us*/
/*11.0592M除以12=921600,就是1秒921600个机器周期*/
/*0.1ms就是92机器周期,输出PWM波周期为20ms,分成200份,
中断200次,定时器初值为256-92=164*/
/*周期20ms中高电平时间1.5ms,也就是0.1ms×15*/

sbit PWM=P2^1;//P21输出PWM波
uchar time=0;   //占空比

void time0init()//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8位重装
        TH0=164;//92个机器周期,即0.1ms
        TL0=164;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if(time<200)//周期为0.1ms*200=20ms
        {
          if(time<=15)//高电平时间为0.1ms*15=1.5ms
                  PWM=1;
    else
                  PWM=0;
        }
        else
                time=0;
}

void main()
{
  time0init();
        while(1)
        {
        }
}

网友A(2021-03-10):
你算错了,对于AT89c51,1个机器周期=12个震荡周期,对于STC12C5A60S2,1个机器周期=1个震荡周期。

网友B:
看过STC那些山寨般的广告了么,速度快真的不是胡吹的,楼上正解

网友C:
这种波形,可能是看门狗有问题。

网友D:
AT89C51是12T单片机,STC12是1T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T89C51是12T单片机,STC12是1T单片机

请问STC12的定时器不是默认12分频吗?这样他的机器周期和51不一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算错了,对于AT89c51,1个机器周期=12个震荡周期,对于STC12C5A60S2,1个机器周期=1个震荡周期。

请问可以通过设置AUXR为12分频,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F:
可以通过设置AUXR为12分频,解决这个问题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定时器T0,任选一管脚P21输出PWM波*/
/*单片机晶振11.0592MHZ,时钟周期为1/11.0592us*/
/*11.0592M除以12=921600,就是1秒921600个机器周期*/
/*0.1ms就是92机器周期,输出PWM波周期为20ms,分成200份,
中断200次,定时器初值为256-92=164*/
/*周期20ms中高电平时间1.5ms,也就是0.1ms×15*/

sbit PWM=P2^1;//P21输出PWM波
uchar time=0;   //占空比

void time0init()//定时器初始化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8位重装
        TH0=164;     //92个机器周期,即0.1ms
        TL0=164;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if(time<200)     //周期为0.1ms*200=20ms
        {
                if(time<=15) //高电平时间为0.1ms*15=1.5ms
                PWM=1;
                else
                PWM=0;
        }
        else
        time=0;
}

void main()
{
        time0init();
        while(1)
        {

        }
}

网友G(2021-04-18):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设置AUXR为12分频,解决这个问题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if(time<200)     //周期为0.1ms*200=20ms
        {
                if(time<=15) //高电平时间为0.1ms*15=1.5ms
                PWM=1;
                else
                PWM=0;
        }
        else
        time=0;
}

你的中断程序里面居然没有装初值,也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ime++;

定时器模式2,装什么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