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连接STM32F103ZET6单片机出现的问题

楼主:
GPS模块连接STM32F103ZET6单片机出现"配置中 "是不是波特率大问题?代码这边怎么修改?
首先线路连接正确   谢谢大佬们了  做学习用!

网友A(2021-03-10):
把SkyTra_Cfg_Rate(5)的返回值打出来,搞清楚为啥没返回零,找到错误原因。

网友B:
line86和line88 使用串口2的函数 注释却写的串口3 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ne86和line88 使用串口2的函数 注释却写的串口3 是这里的问题吗

这个是店家给的 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SkyTra_Cfg_Rate(5)的返回值打出来,搞清楚为啥没返回零,找到错误原因。

好的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SkyTra_Cfg_Rate(5)的返回值打出来,搞清楚为啥没返回零,找到错误原因。

打印出来值为1   但是不知道该在哪改   找不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