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小白不懂错误在哪,求指导

楼主(2021-03-10):
小白刚学单片机,自己找一些仿真练习,但看不懂错的问题。。麻烦老师傅指导一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D1=P0^0;
sbit D2=P0^1;
sbit D3=P0^2;
sbit D4=P0^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D1=1;D2=1;K3=1;K4=1;
        while(1)
        {
                if(K1!=1,K2!=1)
                {
                        D1=0;D2=0;
                }
                else
                {
                        D1=1;D2=1;
                }
                if(K3!=1,K4!=1)
                {
                        dleay(10);
                        if(K3!=1,K4!=1)
                        {
                                while(K3!=1,K4!=1);
                                D3=!D3;D4=!D4;
                        }
                }
        }

}

网友A:
第二行,价格n 英文会变色。第33行delay写错了,细心是写程序的第一步兄弟,还有能复制粘贴尽量少些,会错误少一点

网友A:
第27行35行40行41行在干什么?

网友B:
修改为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C:
判断符用==赋值符用=

网友D:
第三行,unsigned 拼写

网友E:
这句#define uint usigned int  错了 要改为unsigned 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为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可以了谢谢,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符用==赋值符用=

好吧,我买的书教我用!反值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句#define uint usigned int  错了 要改为unsigned int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行,价格n 英文会变色。第33行delay写错了,细心是写程序的第一步兄弟,还有能复制粘贴尽量少些,会错 ...

好呢,再细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7行35行40行41行在干什么?

就那个2个按钮分别点动控制LED,另外2个按钮可以按一下自锁亮,再按一下自锁灭,刚刚仿真,只有K2和K4按钮能达到效果,看来不能写一起啊,还以为能偷懒小敲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买的书教我用!反值来判断!!!

看了一下书,也是==判断,看来是我自己记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买的书教我用!反值来判断!!!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

网友G:
是不是第三行 #define uint usigned int要改成#define uint un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