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代码p0代表什么?

楼主(2021-03-10):
    最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找到了个LCD1602显示代码,但是我好像看不懂里面p0=dat;代表什么,在前面没有定义p0这个全局变量,也没有指明p0指向那个脚位,我想的是这个是不是指p0^0~p0^7的所有脚位,代码如下(看不懂的那个在写命令和写数据函数里)

/*------------------------
功能:LCD1602显示两行数据
Author: Zhang Kaizhou
Date: 2019-6-3 12:42:22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 = {"0123456789ABCDEF"}; // 每行的字符数据
uchar code table1[] = {"0123456789abcdef"};
sbit lcdrs = P1^2; //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rw = P1^3; // LCD读写选择端
sbit lcden = P1^4; // LCD使能端,高脉冲有效
uchar num;

void init();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ommand);
void delay(uchar xms);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void main()
{
        init();
        writeCommand(0x80); // 将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一行的首地址
        for(num = 0; num < 16; num++)
        {
                writeData(table0[num]);
                delay(5);
        }

        writeCommand(0x80 + 0x40); // 将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二行的首地址
        for(num = 0; num < 16; num++)
        {
                write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初始化LCD1602的设置*/
void init()
{
        lcden = 0; // 拉低使能端,准备产生使能高脉冲信号
        writeCommand(0x38); // 显示模式设置(16x2, 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Comman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Command(0x06); //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Command(0x01); //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ommand)
{
        lcdrs = 0; // 命令选择
        lcdrw = 0;
        P0 = command;
        delay(5);

        lcden = 1; // 产生一个正脉冲使能信号
        delay(5);
        lcden = 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 = 1; // 数据选择
        lcdrw = 0;
        P0 = dat;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xms)
{
        uint i, j;
        for(i = x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网友A:
同一个问题你打算循环几次

网友B:
貌似一个很菜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纠结单片机初学者对单片机数据传输方式的问题。

单片机数据传输有串行传输,并行传输,I2C总线传输,CAN总线等传输方式。

就上图LCD1602液晶与单片机的连接方式是并行连接。

也就是单片机P0口的8位I/O口直接与LCD1602的8个数据位连接.

网友C:
前面没有定义p0这个全局变量,也没有指明p0指向那个脚位 : 这些都包含在reg52.h这个头文件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问题你打算循环几次

这个,我第一次发,不懂,以为没发成功然后又发了一次,后来才知道要换电脑吧才能看到

网友D:
是的:
P0 即 p0^0~p0^7
P1 即 p1^0~p1^7
P2 即 p2^0~p2^7

网友E:
P0就是单片机整个P0口,你给它赋值它会以八位二进制方式传给1602

网友F: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网友G:
数据输入端,

网友H:
p0代表数据从P0口传输,既P0.0——P0.7,如果你需要用P2口传输,就改成P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