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pcb板,其中一块上面有开关,怎么连才能让开关同时控制两块pcb板?

楼主(2021-03-10):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板子可以连线么?不可以的话两个板子的间距是多少

网友B:
让他们串联起来

网友C:
从开关处接两条线到没有开关的PCB上电源输入处

网友D:
开关一端接电源,另一端并联那两块板子

网友E:
串联电路

网友F:
飞线 或者 插针

网友G:
问题描述的不清不楚的,还如题。
PCB是不是同一款,用的是不是同一个电压。一个板接了5V的电压,一个板接了12V电压怎么控制?
开关在哪个位置,总电源开关的话是单独供电还是共用一个电源。
功能模块的话,你要控制两个PCB是的开关另一端接是电源还是地线还是控制信号。

网友H:
用飞线将两块板子的电源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