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开关的内部结构与含义

楼主:
意思是 里面有2个动触片,  相对于2把刀,
而2位, 意思就是可以拨动在2个位置.

所以 正反转的 拨动开关就是 2刀3位,  中间位置为空, 不连接出去,  左边位置为正转, 右边位置为反转.

相同原理,  小号 KCX 单层波段开关/多档开关/小型旋转开关
1层2刀5档   2刀5位 5W2D 拧4下
意思是---- 每个刀 的公共点可以连接到5个位置的触点,  一共有2把这样的刀.
好理解吧?  实物就是这样的.

量两个螺丝之间的距离:23毫米,螺丝外面的距离27毫米.
量两边螺丝柱的白色外径:30毫米. 白色直径:25毫
波段开关安装孔:10毫米,轴径:6MM
胶木旋钮旋帽 K7-1
内孔:6mm
底盘长度:32mm
底盘直径:20mm
后面宽度:9mm
尖头厚度:3mm
总高度: 16mm

网友A(2021-03-10):
忘记打 马赛克了,    不做广告推广,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