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覆铜问题,大家评估下这样可以走多大电流,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楼主:
(铜厚1oz)我在顶层走了一条粗线,设计想法要通过10a--15a的电流,因为是在顶层,我觉得难看,就没有大面积开窗,随便开了几条线,左右25mm,上下才4.2mm的导线面积,想走那么大的电流,我感觉我是痴心妄想了,现在板子已经打样了,感觉废了,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底了,大家评估一下,这样可以走多大电流,留下您宝贵的意见,万分感谢。

网友A(2021-03-10):
如果这么大的电流呵呵
可以堆锡的

网友B:
按网上标准肯定不行,按实际15A应该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网上标准肯定不行,按实际15A应该可以用

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么大的电流呵呵
可以堆锡的

顶层没有开窗

网友D:
1盎丝1毫米1A.
如果需要加大电流 那就开窗镀锡
如果还要更大电流,直接用硬铜线跨接(明伟电源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1盎司铜厚35um,安全电流=系数1.8*线宽mm,4.2mm*1.8=7.56A。短时间电流超过1倍问题不大。焊根飞线保险些。

网友F:
用粗铜线跨接最简单。

网友G:
用裸铜加锡堆焊完全能胜任

网友H:
留个镀锡层,加个铜条或者铜丝,你可以参考下电动车控制器,多是采用这种办法,30A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