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怎么让dht11数据显示到1.8tft屏幕上?求思路

楼主(2021-03-10):
不会写程序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这样完全和你需求一致的程序很难找到,但通常都是借鉴着组合下程序,即把2部分功能程序整合到一个工程中去。
    1、你的1.8寸TFT屏是SPI接口的吧。附件给个带连接图的源码,是艾克姆科技的STM32F103C8T6开发板的例子,你可以先把这个实验做通,顺便验证了你的硬件部分都是好的。
    2、
艾克姆科技的STM32F103C8T6开发板还有一个DHT11采集显示在OLED屏上的例子,也附件给上。你的程序就在这个工程里面去修改,好在OLED也是SPI接口的,这样难度上并不大。

    3、DHT11温湿度传感器和单片机是单总线通信,务必保证数据线上有上拉电阻。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 OLED屏显示.7z

1.8寸TFT屏显示实验(模拟SPI).7z

网友B:
先找到TFT屏幕的显示程序,再找到DHT11温湿度测量的程序,组合到一个工程中实现

网友B:
思路很简单,这是大致流程图,可提供参考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Saved Pictures

网友B:
参考代码
温湿度传感器程序文件
#include "DHT11/dht11.h"
u8 TEMP,HUMI,MAXTEMP;
void dht_delay_us(u16 us)
{
  u16 i=0;
        while(us--)
        {
           i = 10;
                while(i--);
        }
}

void dht_delay_ms(u16 ms)
{
  u16 i=0;
        while(ms--)
        {
           i = 10000;
                while(i--);
        }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SET OUTPU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BP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PB8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DHT11_IO_Clr();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IO_Set();         //DQ=1
        dht_delay_us(30);             //主机拉高ß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nsigned char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SET INPU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初始化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40~80us
        {
                retry++;
                dht_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再次拉低40~80us
        {
                retry++;
                dht_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
        {
                retry++;
                dht_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
        {
                retry++;
                dht_delay_us(1);
        }
        dht_delay_us(40);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HT11_Rst();  //¸′λDHT11
        return DHT11_Check();//μè′yDHT11μÄ»Ø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