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摇号抽奖机如何制作呢?求思路

楼主(2021-03-10):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要求:单片机连接 12864 液晶显示器和按键接 INT0,模拟一个抽奖机。实现效果:1、液晶初始显示“祝你好运!”;2、按一下按键,液晶显示“开始抽奖”,然后显示“3-2-1”倒计时后,产生 20 个(0-4 之间的)随机数;3、液晶屏幕根据随机数显示“特等奖”、“1等奖”、“2等奖”、“3等奖”、“谢谢参与";4、最后液晶屏显示抽奖结果:“恭喜你获得:XXX”。5、再按一下按键,重新开始抽奖,液晶又显示“开始抽奖”。。。。。。如此循环    注 抽完某奖项后不再抽到该奖

网友A:
void displayString(u16 x,u16 y,u8 *p);自己掐好时间,然后刷新显示屏的显示内容就好了。
在做一个一维数组,数组内容表示可以被抽中的次数
int AA[4] = {1,2,3,4,99999};
例如抽中特等奖AA[0] -= 1;
然后概率问题
num = rand()%100;
if(num == 0 )抽中1%的特等奖
{
if(AA[0] == 0)判断特将在不在
}

思路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