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调速系统中PWM波与电机速度怎么相互转化

楼主(2021-03-10):
(无正文)

网友A:
按占空比计算,PWM占空比100%时电机在额定转速运转,PWM占空比0%时电机停止运转,其余的按线性计算。

网友B:
好久前顺手用arduino的analogWrite()输出pwm,l298n驱动直流减速电机,用码盘测速,发现不是线性的,通过这种pwm无法直接精确控制速度,不过当时主要为小车调速所以没记结果。

网友C:
PWM越高速度越快,越低越慢

网友D:
使用PWM占空比来控制电动机速度,100%表示全速,0%表示电动机停止。

网友E:
线性度跟电机负载有很大关系,调速系统做成闭环的才能准确的控制转速,开环的话自己根据实测速度做数据表查表控制转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占空比计算,PWM占空比100%时电机在额定转速运转,PWM占空比0%时电机停止运转,其余的按线性计算。

意思是如果我要在LCD凭上显示设置的电机转速,用占空比和转速的线性关系转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