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包括LED,数码管,矩阵按键,DS1302,AT24C02

楼主(2021-03-10):
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格式是什么,如有错误,还望海涵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PCBDOC

PCBDOC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库

原理图库

封装库

封装库

网友A:
数码管不需要用扩展芯片驱动,因为大部分数码管实验都是或者用三极管驱动,或者用IO口直接驱动,你这样局限性太大。

网友B:
数码管直接用两片595就行了,另外记得IC供电脚加滤波电容。

网友C:
太浪费了,那么大的一块板!

网友C:
再提几点意见:
1、电源如何输入?
2、这么多IC,滤波电容在哪里?
3、把晶体放在IC(IC座内)是为了省空间?板都那么大了。。。。
4、32K的晶体,49S封装的不好买吧?
5、整个PCB,既然不是开发板,要那么多按键做什么?不如留出IO排针更好。
6、DIP40的MCU,除了用IC座好更换,比不上QFP44,至少体积上小多了。
7、8位数码管用2个595驱动不更好?反正都是动态显示,2个595只要3 个IO。

网友D:
画板过来人提一下:
1、元件不够紧凑,板子面积浪费严重
2、没看见电源接口,排针接口定义没有标丝印
3、晶振应当差分走线
4、总电路没有电容滤波,每个芯片也没有独立的0.1μF过滤高频
5、驱动数码管用的芯片显得复杂了,三极管扫描,两个595发数据又或者138扫描,两个595发数据,这样写程序方便
6、单片机封装的焊盘做大点,用长圆形,焊接的时候方便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