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报错的疑问net netr1_1 has only one pin(pin r1-1)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的Altium Designer18,画了原理图,好多报错,最后没法,全删了,就画了个电阻,还是编译就报错,提示说电阻只有1个引脚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啊,
报错图如下,net netr1_1 has only one pin(pin r1-1)

网友A(2021-03-11):
库元件画错了吧

网友B:
这个提示是说网络里只有一个引脚,这是不可能的,R1这个引脚总要和其他器件链接,你画的PC1应该是MCU的管教,你需要添加一个MCU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