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有没有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楼主(2021-03-11):
C51单片机有没有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我想写,但有不知道有没有?
有大佬能讲原理吗?

网友A:
有单独的这种模块卖,单片机读取模块数据,分析空气质量

网友B:
去τ 宝买那种模块吧MQ系列好像,然后输出时模拟电压,你通过51的AD读取电压值计算出相应的浓度这种

网友C:
我研究过就是一个激光腔体,通过腔体灰尘越多激光反射到光传感器的量越多,通过计算得出空气质量的烟雾或者灰尘浓度,但是水蒸气也会严重影响测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τ 宝买那种模块吧MQ系列好像,然后输出时模拟电压,你通过51的AD读取电压值计算出相应的浓度这种

嗯嗯,我去τ 宝看了一下,是MQ_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独的这种模块卖,单片机读取模块数据,分析空气质量

谢谢,能不能告诉我它的原理???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研究过就是一个激光腔体,通过腔体灰尘越多激光反射到光传感器的量越多,通过计算得出空气质量的烟雾或者 ...

但我感觉STC51单片机好像用这个比较复杂

网友D: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你想写就写,至于原理,你是想知道51单片机的原理还是空气质量检测原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你想写就写,至于原理,你是想知道51单片机的原理还是空气质量检测原理 ?

还有就是怎么会有你这种人的存在,会原理就直讲,不会你不会讲不会原理吗!!!

网友E:
τ 宝有很多,我建议用MEMS的,性能指标好一点,还有基于红外的,能测pm2.5,准确得看你对空气质量的定义是什么了

网友F:
搭车问一下 有哪位师兄能提供一种可以检测炒菜油烟的传感器吗 我住的房子别人家炒菜我就跟着喝烟 想检测到油烟后自动开风机

如果有知道的前辈 最好能给个具体型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一下 有哪位师兄能提供一种可以检测炒菜油烟的传感器吗 我住的房子别人家炒菜我就跟着喝烟 想检测到 ...

烟雾传感器————MQ-2

网友G:
在这个论坛上有很多关于空气质量监测的例子。 您可以参考这些示例的代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烟雾传感器————MQ-2

谢谢 我了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烟雾传感器————MQ-2

我查了一下MQ-2 资料是这么说的

当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

MQ-2气体传感器对液化气、丙烷、氢气的灵敏度高,对天然气和其它可燃蒸汽的检测也很理想。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特别适用于家庭或工厂的气体泄漏监测装置。

感觉不太对路 一来炒菜油烟不是可燃气吧 二来也没到烟雾的程度 就是呛鼻子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