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roteus元件库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打开proteus,搜索stm32f103t6,找到了芯片,但是放在画布上就变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软件完全可以修改设置显示或隐藏某些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完全可以修改设置显示或隐藏某些端口

改一下封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完全可以修改设置显示或隐藏某些端口

具体在哪设置呢?在元件库中设置还是proteus这个软件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在哪设置呢?在元件库中设置还是proteus这个软件里?

记得之前也有人提过这个,返回查看别人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