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控电源设计,含源代码,原理图

楼主:
大学时期做的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电源,实现利用显示屏显示电压电流,并通过按键控制其大小。
附件里有源代码,ad原理图

#include <reg51.h>
#define SC P0
void delay_ms(int n);
void AN();
void XSJ(unsigned char SJ);//写数据
void XZL(unsigned char ZL);//写指令
void CSH();//初始化
void SZZH();//转换
void TLC_5651(int buf);
unsigned int A_D();

sbit key1 = P2^3; //左1
sbit key2 = P2^4;
sbit key3 = P2^5;
sbit key4 = P2^6;

sbit RS = P2^0; //数据h/命令L
sbit RW = P2^1; //读H/写L
sbit E = P2^2; //使能

sbit CS_5615=P1^5; //定义片选信号IO口
sbit CLK_5615=P1^6; //定义时钟信号IO口
sbit DAT_5615=P1^7; //定义数据输入IO口

sbit CS=P1^4; //定义片选信号IO口
sbit CLK=P1^5; //定义时钟信号IO口
sbit DIO=P1^6; //定义数据输入IO口

unsigned int U = 0;//电压
unsigned int I = 0;//电流

char uu[3];
char ii[3];
int main()
{
CSH();
while(1)
{
AN();
SZZH();
XZL(0x82);
XSJ(uu[0]);
XZL(0x83);
XSJ(uu[1]);
XZL(0x84);
XSJ('.');
XZL(0x85);
XSJ(uu[2]);
XZL(0xc2);
XSJ(ii[0]);
XZL(0xc3);
XSJ(ii[1]);
XZL(0xc4);
XSJ('.');
XZL(0xc5);
XSJ(ii[2]);
TLC_5651(U);
if(U>999)
U=0;
I=A_D();
}
}
void CSH()//初始化
{
int wz =0x82,i;
XZL(0X38);
XZL(0X0F);
//XZL(0X06);
//XZL(0X80);
XZL(0x80);
XSJ('V');
XZL(0x81);
XSJ('=');
XZL(0x8f);
XSJ('V');
XZL(0xc0);
XSJ('I');
XZL(0xc1);
XSJ('=');
XZL(0xCf);
XSJ('A');
for(i=0;i<13;i++)
{
XZL(wz++);
XSJ(' ');
}
wz = 0xc2;
for(i=0;i<13;i++)
{

delay_ms(5);
XZL(wz++);
XSJ(' ');
}
}
void XZL(unsigned char ZL)//写指令
{
E=0;
RS=0;
RW=0;
SC = ZL;
E=1;
delay_ms(5);
E=0;
}
void XSJ(unsigned char SJ)//写数据
{
E=0;
RS=1;
RW=0;
SC = SJ;
E=1;
delay_ms(5);
E=0;
}
void AN() //按钮控制电压数
{
if(key1 == 0)
{
delay_ms(20);
if(key1 == 0)
U+=2;
}
if(key2 == 0)
{
delay_ms(20);
if(key2 == 0)
U-=2;
}
if(key3 == 0)
{
delay_ms(20);
if(key3 == 0)
U = 50;
}
if(key4 == 0)
{
delay_ms(20);
if(key4 == 0)
U = 0;
}
}
void delay_ms(int n) //阻塞延时
{
int i = 0,j = 0;
for(i = 0;i<n;i++)
for(j = 0;j<123;j++);
}
void SZZH()//转换
{
uu[0] = 0x30+U/100;
uu[1] = 0x30+(U/10)%10;
uu[2] = 0x30+U%10;
ii[0] = 0x30+I/100;
ii[1] = 0x30+(I/10)%10;
ii[2] = 0x30+I%10;
}
void TLC_5651(int buf) //电压
{
int a,c; //定义变量
c=buf*2; //要输出的数据赋值
CS_5615=0; //引脚拉低
for(a=16;a>0;a--) //循环16次
{
DAT_5615=c>>15; //把数据串行输入进da芯片(把数据右移15位得到最高位数据,赋值给数据脚)
c=c<<1; //将数据左移一位,下次循环时就是传输第二位数据了
CLK_5615=1; //拉高
CLK_5615=0; //拉低
}
CLK_5615=1;
CLK_5615=0;
CLK_5615=1;
CLK_5615=0;
CS_5615=1;
}
unsigned int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25;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A(2021-06-07):
楼主,请问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