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个IO端口控制8盏LED实现流水灯

楼主:
本讲讲解用P0的8个IO端口控制8盏LED实现流水灯。
本教程所用开发板的硬件连接简化如下

1.数字模拟点灯
我们用八位的二进制数表示八盏灯,对应的位为0灯就亮,为1灯就灭。
流水灯的实现如下所示
11111110   //对应十六进制=0xFE,P0.0输出0,其余输出1
11111101   //对应十六进制=0xFD,P0.1输出0,其余输出1
11111011   //对应十六进制=0xFB,P0.2输出0,其余输出1
11110111   //对应十六进制=0xF7,P0.3输出0,其余输出1
11101111   //对应十六进制=0xEF,P0.4输出0,其余输出1
11011111   //对应十六进制=0xDF,P0.5输出0,其余输出1
10111111   //对应十六进制=0xBF,P0.6输出0,其余输出1
01111111   //对应十六进制=0xF7,P0.7输出0,其余输出1
11111110
11111101
......

2.流水灯代码
这里一次性控制8个IO端口就不需要sbit去定义单个IO端口了(请前去复习本章第二讲),有了之前章节的基础,代码的实现就不难了

#include <reg52.h>
//sbit LED2  = P0^0;  本节代码中用不到这条语句了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0 = P1^0;
sbit ENLED = P1^4;
sbit ADDR3 = P1^3;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if(x==1000)
    {
        for(i=0;i<19601;i++)//延时1s
        {
            for(j=5;j>0;j--);
        }
    }
    else while(x--)for(j=115;j>0;j--);
}

void main()
{
    ADDR3 = 1;//使能三八译码器
    ENLED = 0;//

    ADDR2 = 1;//**************************
    ADDR1 = 1;//让三八译码器的IO6输出低电平
    ADDR0 = 0;//**************************

    while(1)
    {
        P0 = 0xFE;
        delay_ms(100);// 大概延时一段时间
        P0 = 0xFD;
        delay_ms(100);
        P0 = 0xFB;
        delay_ms(100);
        P0 = 0xF7;
        delay_ms(100);
        P0 = 0xEF;
        delay_ms(100);
        P0 = 0xDF;
        delay_ms(100);
        P0 = 0xBF;
        delay_ms(100);
        P0 = 0x7F;
        delay_ms(100);
    }
}

3.代码优化
为了让大家第一次了解switch语句在单片机程序中的运用(《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文档6.3节有介绍语句用法),我们用switch语句让代码显得整齐一些,且不需要重复书写“delay_ms(100);”,实现了书写上的优化,避免占据过多版面,修改主函数如下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1;//定义新的变量用来轮流调用不同的case语句
    ADDR3 = 1;//使能三八译码器
    ENLED = 0;//

    ADDR2 = 1;//**************************
    ADDR1 = 1;//让三八译码器的IO6输出低电平
    ADDR0 = 0;//**************************

    while(1)
    {
        switch(i)
        {
            case 1: P0 = 0xFE; break;
            case 2: P0 = 0xFD; break;
            case 3: P0 = 0xFB; break;
            case 4: P0 = 0xF7; break;
            case 5: P0 = 0xEF; break;
            case 6: P0 = 0xDF; break;
            case 7: P0 = 0xBF; break;
            case 8: P0 = 0x7F; i=0; break;//i归0使语句又从case 1执行
        }
        i++;//i从1变到8使switch语句轮流调用“P0 = xxxx;”
        delay_ms(100);
    }
}

4.提醒
这里提及一下,在“delay_ms();”函数里有变量名i,主函数中也有同样的变量名i,但这两个相同名字的变量都是局部变量(文档7.1节有简单讲解),两个相同名字的变量各自占有独立的内存,不受各自的值变化而影响到另一个值,C语言基础知识普及。
在主函数中我们定义i为unsigned char类型是为了节约RAM内存,毕竟主函数里的i我们只需要它在1~8之间变化,不用超过255(文档4.2节有普及数据类型)。还有大家别忘了case语句结尾记得加“break;”防止程序一次性从“case 1”执行到“case 8”都没有去实现延时那部分,大家可尝试把8个“break;”都去掉,然后编译下载进开发板看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2021-03-11):
P0 = 0XFE ;
P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