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有义隆单片机的em78P153B,c例程吗,请求分享一下

楼主(2021-03-11):
(无正文)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l5W_dUGsI0ikdgYeVZEmQ
提取码:wg00
em78P153S的C例程,主要是TCC,PWM设置。结合数据手册更好。
楼主可以去义隆官网下载EM78P372K的相关文档,里面有各个功能的C例程和汇编例程可以参考借鉴。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l5W_dUGsI0ikdgYeVZEmQ
提取码:wg00
em78P153S的C例程,主要是TCC, ...

谢谢

网友B(2022-01-13):
//*****************************************************************************
//
//*****************************************************************************
//MCU:EM78P153B
//Oscillator:IRC 4MHz        2Clock
//WDT:enable
//编译软件:eUIDE version 1.07.32.23
//按键:短按设置功率值,长按确定所设的值,同时蜂鸣器响0.5s
//数码管显示30~90,共7档功率值,若检测功率值不在所设的值附近,蜂鸣器响红灯亮。正常则蜂鸣器不响绿灯亮
//-----------------------------------------------------------------------------
#include "EM78P372N.H"       //EM78P372N的头文件
#define        DISI()        _asm{disi}
#define        WDTC()        _asm{wdtc}
#define        NOP()        _asm{nop}
#define        ENI()        _asm{eni}
#define        SLEP()        _asm{sle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                P66
#define        LED_R        P60
#define        LED_G        P61
#define BUZZER        P67
#define        D1                P50
#define        D2                P51
#define        D3                P52
#define        D4                P53
#define        D5                P54
#define        D6                P55

bit f_ad;
bit f_pwm;
bit f_p_pwm;
bit f_key_short;
bit f_key_lock;
bit f_led_change;        //
bit f_buz;
bit f_en;
bit f_set;
bit f_set_over;

uchar check_ad_cnt;
uchar ad_channel;

uchar set_value;
unsigned short ad_value;

uchar cnt_led;
uchar cnt_bai;
uchar cnt_shi;
uchar cnt_ge;

unsigned short cnt_pwm;
unsigned char cnt_key;
unsigned char cnt_key1;

uchar set_time=0;
uchar set_time1=0;
//-------------------------------------------------------------------
extern int IntVecIdx; //occupied 0x10:rpage 0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Timer_init(void);
void Sleep(void);
void Check_ad(void);
void Check_key(void);
void Led_pro(void);
void Adc_init(void);
void Pwm_init(void);
void delay_10ms(void);
void AD_CALI_P(void);
void Pro_buzzer(void);
//---------------------------------------------
void main()
{
        WDTC();
        DISI();
//--------------------------------------
        cnt_pwm=0;
        cnt_key=0;
        f_set=0;
        f_set_over=0;
        f_ad=0;
        f_pwm=0;
        f_p_pwm=0;
        f_key_short=0;
        f_key_lock=0;
        f_led_change=0;
        check_ad_cnt=0;
        ad_channel=0;
        set_value=0;
        ad_value=0;
        cnt_led=0;
        cnt_bai=0;
        cnt_shi=0;
        cnt_ge=0;
//-------------------------------------
        Sys_init();//SCR=0X7F;                        //选择4MHz
        Gpio_init();
        Pwm_init();
        Adc_init();
        _asm
        {
                mov                a,@0x0A                //1MS                仿真器内部晶振固定为16M不可调
                //mov                a,@0x0a
                contw
        }
        TCC=6;                                //tcc赋初值
        IMR=1;                                //使能TCC中断
        ISR1=0;
        ISR2=0;

        ENI();                                //开总中断
//------------------------------------
        while(1)
        {
                WDTC();
                Check_ad();
                //Check_key();
                Led_pro();
                Pro_buzzer();
        }
}
//----------------------------------------------------------------------------------------
//----------------------------------------------------------------------------------------
void _intcall ALLInt(void) @ int
{
  switch(IntVecIdx)
  {
    case 0xA:
    if(TCIF==1)                //TCC中断吗?
    {
            ISR2&=0XFE;                //清TCC中断标志
            TCC+=6;                        //TCC赋初值
//--------------------------------------------------------------------1ms
  //----------------------------------------------------------------------------------------3ms enable check ad
                  check_ad_cnt++;
                  if(check_ad_cnt>2) {check_ad_cnt=0;f_ad=1;}
  //---------------------------------------------------------------------------------D1~D6
                  switch(set_value)
                  {
                          case 0:cnt_bai=0;cnt_shi=3;break;
                          case 1:cnt_bai=0;cnt_shi=4;break;
                          case 2:cnt_bai=0;cnt_shi=5;break;
                          case 3:cnt_bai=0;cnt_shi=6;break;
                          case 4:cnt_bai=0;cnt_shi=7;break;
                          case 5:cnt_bai=0;cnt_shi=8;break;
                          case 6:cnt_bai=0;cnt_shi=9;break;
                          case 7:cnt_bai=1;cnt_shi=0;break;
                  }
                  cnt_led++;if(cnt_led>23) {cnt_led=0;}
                  D1=0;D2=0;D3=0;D4=0;D5=0;D6=0;P5CR=0XFF;
                  //--------------------------------------
                  //if(cnt_led==1)        {if(cnt_bai==1) {P5CR &=0XEB;D3=1;}}//1B
                  //else if(cnt_led==2)        {if(cnt_bai==1) {P5CR &=0XED;D5=1;}}//1C
                  if(cnt_led==6) {if(cnt_bai==1) {P5CR &=0XEB;D5=1;}}//1G
                  else if(cnt_led==8)        {if((cnt_shi!=1)&&(cnt_shi!=4)&&(cnt_bai==0)) {P5CR &=0XF9;D3=1;}}//2A
                  else if(cnt_led==9)        {if((cnt_shi!=5)&&(cnt_shi!=6)&&(cnt_bai==0))        {P5CR &=0XF5;D2=1;}}//2B
                  else if(cnt_led==10) {if((cnt_shi!=2)&&(cnt_bai==0)) {P5CR &=0XF9;D2=1;}}//2C
                  else if(cnt_led==11) {if((cnt_shi!=1)&&(cnt_shi!=4)&&(cnt_shi!=7)&&(cnt_bai==0)) {P5CR &=0XF3;D3=1;}}//2D
                  else if(cnt_led==12) {if(((cnt_shi==0)||(cnt_shi==2)||(cnt_shi==6)||(cnt_shi==8))&&(cnt_bai==0)) {P5CR &=0XF6;D4=1;}}//2E
                  else if(cnt_led==13) {if((cnt_shi!=1)&&(cnt_shi!=2)&&(cnt_shi!=3)&&(cnt_shi!=7)&&(cnt_bai==0)) {P5CR &=0XF3;D4=1;}}//2F
                  else if(cnt_led==14) {if((cnt_bai==1)||((cnt_shi!=0)&&(cnt_shi!=1)&&(cnt_shi!=7))) {P5CR &=0XF5;D4=1;}}//2G
                  else if(cnt_led==16) {if(cnt_bai==0) {P5CR &=0XDE;D1=1;}}//3A
                  else if(cnt_led==17) {if(cnt_bai==0) {P5CR &=0XF6;D1=1;}}//3B
                  else if(cnt_led==18) {if(cnt_bai==0) {P5CR &=0XFC;D1=1;}}//3C
                  else if(cnt_led==19) {if(cnt_bai==0) {P5CR &=0XFA;D3=1;}}//3D
                  else if(cnt_led==20) {if(cnt_bai==0) {P5CR &=0XFA;D1=1;}}//3E
                  else if(cnt_led==21) {if(cnt_bai==0) {P5CR &=0XFC;D2=1;}}//3F
                  else if(cnt_led==22) {if(cnt_bai==1) {P5CR &=0XDD;D2=1;}}//3G
  //--------------------------------------------------------------------------------
                  f_p_pwm=1;//1ms timer count
//-----------------------------------------------------------------------------------key
                if(!KEY)
                {
                        if(!f_key_lock)
                        {
                                cnt_key++;
                                if(cnt_key==10) {f_key_short=1;f_en=0;f_pwm=0;f_led_change=1;PWM1E=0;BUZZER=0;f_set_over=0;}
                                if(cnt_key>200)
                                {
                                        cnt_key=0;cnt_key1++;
                                        if(cnt_key1>18)
                                        {
                                                f_key_short=0;f_key_lock=1;cnt_key1=0;
                                                f_en=1;f_set=1;set_time=0;set_time1=0;
                                        }
                                }
                        }
                }
                else
                {
                        cnt_key=0;cnt_key1=0;f_key_lock=0;
                        if(f_key_short)
                        {
                                f_key_short=0;
                                set_value++;if(set_value>7) {set_value=0;}
                        }
                }
//----------------------------------------------------------------------------
                if(f_set)
                {
                        if(set_time1<2) {if(!PWM1E) {PWM1E=1;}}
                        else {if(PWM1E) {PWM1E=0;BUZZER=0;}}
                        set_time++;
                        if(set_time>249)
                        {
                                set_time=0;set_time1++;
                                if(set_time1==8)
                                {
                                        set_time1=0;f_set=0;f_set_over=1;
                                }
                        }
                }
//----------------------------------------------------------------------------
    }
    break;
  }
}
//-------------------------------------------------------------------------------
void Pro_buzzer(void)
{
        if((f_pwm)&&(f_p_pwm)&&(f_set_over))
        {
                cnt_pwm++;
                if(cnt_pwm>450) {cnt_pwm=0;}
                if(cnt_pwm>250) {if(PWM1E) {PWM1E=0;BUZZER=0;}}
                else if(cnt_pwm>150) {if(!PWM1E) {PWM1E=1;}}
                else if(cnt_pwm>100) {if(PWM1E) {PWM1E=0;BUZZER=0;}}
                else {if(!PWM1E) {PWM1E=1;}}
                f_p_pwm=0;
        }
}
//-----------------------------------------------------------------------
/*void Check_key(void)
{
        if(KEY)
        {
                if(f_key_down)
                {
                        delay_10ms();
                        if(KEY) {f_key_down=0;}
                }
        }
        else
        {
                if(!f_key_down)
                {
                        delay_10ms();
                        if(!KEY)
                        {
                                f_key_down=1;
                                set_value++;if(set_value>7) {set_value=0;}
                        }
                }
        }
}*/
//------------------------------------------------------------------------
void Led_pro(void)                        //led
{
        if(f_led_change)
        {
                if(f_pwm)
                {
                        LED_R=1;LED_G=0;
                }
                else
                {
                        LED_R=0;LED_G=1;
                }
                f_led_change=0;
        }
}
//-----------------------------------------------------------------------
void Check_ad(void)                //检AD
{
        if(f_ad&&f_en)
        {
                uchar i=0;unsigned short addatah=0;
                ad_value=0;
                for(i=0;i<16;i++)
                {
                        ADDATA1H=0;ADDATA1L=0;addatah=0;
                        ADRUN=1;
                        while(ADRUN);
                        addatah=ADDATA1H;
                        ad_value+=(addatah<<8)+ADDATA1L;
                }
                ad_value &=0xfffe;
                ad_value>>=1;
                ad_value &=0xfffe;
                ad_value>>=1;
                ad_value &=0xfffe;
                ad_value>>=1;
                ad_value &=0xfffe;
                ad_value>>=1;
                f_ad=0;

        //--------------------------------------------------
        switch(set_value)
        {
                case 0://30W
                if((ad_value>1353)||(ad_value<1181))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case 1://40W
                if((ad_value>1783)||(ad_value<1611))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case 2://50W
                if((ad_value>2212)||(ad_value<2040))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case 3://60W
                if((ad_value>2642)||(ad_value<2470))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case 4://70W
                if((ad_value>3072)||(ad_value<2900))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case 5://80W
                if((ad_value>3502)||(ad_value<3330))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case 6://90W
                if((ad_value>3931)||(ad_value<3759))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case 7://100W                100W对应电压值超过4V,此case无效,只作演示
                if(ad_value>4094)
                {
                        if(!f_pwm) {f_pwm=1;f_led_change=1;cnt_pwm=0;}
                }
                else if(f_pwm)
                {f_pwm=0;f_led_change=1;cnt_pwm=0;PWM1E=0;BUZZER=0;}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
void Sys_init(void)
{
        SCR=0X6F;                //4MHz
        WDTCR=0X80;                //enable WDT        分频比1:1
}
//--------------------------------------------------------------
void Timer_init(void)
{

        _asm{MOV A,0x0a};
        _asm{CONTW}                //4*4*(256-6)/4M=1ms
        ISR1=0;
        ISR2=0;
        IMR=0X01;
}
//---------------------------------------------------------------
void Pwm_init(void)
{
        PWMCON=0X00;        //pwm1
        TMRCON=0XD3;
        PRD1=185;
        DT1=92;
        //PWM1E=1;
}
//---------------------------------------------------------------
void Gpio_init(void)
{
        P5CR=0XFF;        //P5 INPUT
        P6CR=0X40;        //P66(KEY)
        P7CR=0X01;        //P70(ADC5)

        P5PDCR=0X00;        //P5        enable pull down
        P6ODCR=0X00;        //P6        disable Open-drain
        P5PHCR=0XFF;        //P5        disable pull up
        P6PHCR=0XBF;        //P66        pull up

        AISR=0X20;        //enable ADC5

        PORT5=0;
        PORT6=0;
        PORT7=0;

        LED_G=1;
}
//---------------------------------------------------------------
void Adc_init(void)
{
        ADCON=0X0D;        //16分频   ADC正常功耗运行                ADC5
        ADOC=0X02;        //4V
}
//---------------------------------------------------------------
void delay_10ms(void)
{
        _asm
        {
                    mov       a,@18
         mov      0x3f,a// de_1,a
   delay_lp5:
         mov       a,@250
         mov       0x3e,a//de_2,a
   delay_lp4:
         nop
         djz       0x3e//de_2
         jmp       delay_lp4
         djz       0x3f//de_1
         jmp       delay_lp5
        }
}

void _intcall TCC_l(void) @ 0x09:low_int 2
{
_asm{MOV A,0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