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软开关机的电路和单片机代码

楼主:
睡不着。。。做点事情。。。
用得上的拿走,不谢

先上图:

接下来是代码: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 基本io初始化
    delay_init(); // 延时是必需的

    if(KEY_POW==0)//电源键有触发
    {
     delay_ms(1000);//延时,看情况,定义长短
        if(KEY_POW==0)// 真的是电源键按下了
             POW_ON=1;    // 上电,锁定电源输出
        while(KEY_POW==0) //等待按键松开
        {
            delay_ms(100);//
            BK_KEYPAD=~BK_KEYPAD;//闪灯,表示电源已正常
        }
    }
   //进入工作状态
    RLED=1;
    GLED=0;
    BK_KEYPAD=1;
    while(1)  //大循环
    {

        delay_ms(500);// 工作状态演示
        RLED=~RLED;//工作状态演示
        GLED=~GLED;//工作状态演示‘

        if(KEY_POW==0)//电源键又按下了
      {
        delay_ms(2000);//延时,老规矩,长按关机
           if(KEY_POW==0) // 真的是电源键按下了
             {
              while(KEY_POW==0) //等松开
                {
                    delay_ms(200);//
                 BK_KEYPAD=~BK_KEYPAD;// 闪灯表示进入关机
                }
                 ///此处插入关机工作,比如保存数据之类的///
                /*

               */

                 POW_ON=0;// 最后取消电源锁定,关闭电源
             }
       }
    }

}

网友A(2021-03-12):
谢谢分享,有实践过可行么?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单片机提前已经通电了呢,一直在检测KEY_POW==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单片机提前已经通电了呢,一直在检测KEY_POW==0 ?

代码实测可用。
单片机由3U供电。电池接VBAT,没有按键时,3U是无电的。
这段代码只是提供一个方法,很多地方都可以优化的。比如第一个 if(KEY_POW==0)是可以去掉的。
而且如果按住按键不放,会一直在开机、关机间循环。都是要优化的。

网友D(2021-11-05):
51单片机能用这个控制电路吗

网友E:
U1详细型号是什么?支持低压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1单片机能用这个控制电路吗

我就是用51的

网友F:
这个不错,都注释了。

网友D:
不太行
代码: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OW_ON =P3^1;
sbit KEY_POW=P3^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while(t--);
}
int main(void)
{
  if(KEY_POW==0)//电源键有触发
  {
                delay_ms(1000);//延时,看情况,定义长短
    if(KEY_POW==0)// 真的是电源键按下了
    POW_ON=1;    // 上电,锁定电源输出
    while(KEY_POW==0) //等待按键松开
                {
                        ;
                }
        }
  while(1)  //大循环
  {
                delay_ms(500);// 工作状态演示
                if(KEY_POW==0)//电源键又按下了
    {
                        delay_ms(2000);//延时,老规矩,长按关机
      if(KEY_POW==0) // 真的是电源键按下了
      {
                                while(KEY_POW==0) //等松开
        POW_ON=0;// 最后取消电源锁定,关闭电源
                        }
                }
        }
}

网友G:
开关可以放在LDO前面,这样关机后静态电流几乎可以为零

网友F:
短按开,长按关,怎么编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太行
代码:
#include

端口没有配置,输入、输出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端口没有配置,输入、输出之类的

51单片机不用像32一样配置端口

网友I:
这个思路确实挺新颖的。

网友J(2023-04-18):
你好! 请问一下所用的MCU型号,还有头文件之类

网友K(2023-07-05):
关闭下面的管子后 ,,Q5 浮空没问题么?

网友L(2025-01-22):
这段代码如果再关机后再按开机呢?这个只是单次开关机,通常需要重复操作开关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