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对于各种触发类型的函数的处理 标准化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21-03-12):
类似于屏幕扫描显示:应该都是直接放在主函数的while循环中?类似于扫描按键:利用定时器来消抖扫描?扫描函数直接放在定时器里,或是在定时器里设置标志位(时基),扫描函数放在主函数中进行扫描?
类似于蜂鸣器这个短暂触发类型的函数:在主函数中产生标志位,定时器利用标志位来控制?
类似于功能切换这种大改动,基本直接在主函数里通过判断来执行程序了?

好吧,其实写了几句我突然发现....我想问的核心内容是:
                                        在大多实际项目中,对定时器的资源 是如何分配的
                                       通常定时器是用来处理哪些类型的函数,如何高效的利用定时器....
   大佬们能否举例各种常用类型的外设的功能(按键,显示,蜂鸣器之类的)在标准化的项目中的应用方式 来讲解一下呢
    我感觉我还是程序看的太少了才会问这种问题吧...有没有大佬推荐些资料给参考参考 最好带原理图和项目需求以及代码的资料..51单片机的

网友A:
无所谓,你觉得只有用定时器才能解决你就用。不需要自然就不用,这个就做工程而言没有标准。其实如果你写的程序任务很多,实时性很高,自然就会想到用定时器的,至于怎么用怎么分配给任务效率高,你可以找一些单片机实时多任务编程的资料看看。

网友B:
标志位加主循环处理,是比较好的方法。中断处理时间短,不用考虑中断等级,主循环统一处理,可以被随时打断。程序简单,也容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