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怎么显示变量阻值?

楼主:
自己搞定了,变量需要转成ASCII码
网上找的代码,自己改了部分,现在想显示变量的数值,一直没成功。我打算LCD1602第一位地址显示变量s的数值,第二位地址显示c的数值,改代码如下

uchar s=5;//需要加ASCII码s=5+0x30
uchar c=6;
char maichong1[ ] = "sc";//脉冲1
显示出来的却是sc,而不是56
unsigned char Custom0[8]={0x0E,0x0A,0x0A,0x0A,0x0A,0x0A,0x1B};//自定义脉冲1字符
uchar maichong1[ ] = "12";//脉冲1
void write_nibble_lcd(unsigned char Val) //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
{
                LCDRW = 0;
        LCDEN = 1;   //写入时序
        D0 = D1 = D2 = D3 = 0;
        if(Val & 0x01)
        D0 = 1;
        if(Val & 0x02)
        D1 = 1;
        if(Val & 0x04)
        D2 = 1;
        if(Val & 0x08)
        D3 = 1;
        LCDEN = 0;   //使能清零
}

void write_lcd(unsigned char Val) //发送一个字符
{
        write_nibble_lcd(Val >> 4);
        write_nibble_lcd(Val);
        DelayXms(6);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 = 0;
                LCDRW = 0;
                write_lcd(com);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 = 1;  //写入数据   0 选择发送命令    1 选择发送数据
                LCDRW = 0;
                write_lcd(date);
}
/*******************************显示位置设定****************************/
void lcd1_pos(uchar pos)          //设定显示位置在第一行
{                          //第一行第几列直接写pos为几,第二行pos从0x40开始
   write_com(pos | 0x80) ;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void lcd2_pos(uchar pos)          //设定显示位置在第二行
{                                   //第一行第几列直接写pos为几,第二行pos从0x40开始
   write_com(pos | 0xc0) ;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void Custom()
{
     unsigned char i ;
     write_com(0x40) ;        //写入第0个自定义脉冲1字符
     for(i=0;i<8;i++)
         {write_data(Custom0[i]);}
}
/******************************自定义字符显示**********************/
void LCD1602_Custom()
{
/*******************第一行*******************/
Custom();     //执行写入自定义字符程序
lcd1_pos(0);  //在LCD第一行第0个位置
write_data(0);//显示自定义《脉冲1》字符
}
/******************************参数 ************************************/
void HJ_CS()
{
   uchar m;
         lcd1_pos(1)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0;
     while(maichong1[m]!=0)
      {
        write_data(maichong1[m]) ; //显示脉冲1时间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