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运行仿真成功,如果刷电路板能管用吗?

楼主:
keil和proteus联动仿真运行成功,能说明电路图没问题吗?如果刷成电路板并正确焊接,程序能直接运行吗?
中间会不会出现某个电容电阻值不对了,缺少了电容电阻什么的?当然前提是供电电压稳定保证。
仿真能说明实物吗?或者说后面还需要哪些步骤到实物?
求教大佬

网友A(2021-03-12):
自己做了个DS1302采集时间,可以用按键进行设置调整时间,DS18B20采集温度,当温度高于30度时LED灯闪烁,低于30度熄灭。

网友A:
程序生成的HEX文件15.5k大小,请教STC89C52RC能够用多大的HEX?

把程序中的各种函数做成头文件什么的再包含进来对HEX文件大小有影响吗?
新手上路,求老司机们带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生成的HEX文件15.5k大小,请教STC89C52RC能够用多大的HEX?

把程序中的各种函数做成头文件什么的再 ...

HEX文件大小不等于占用MCU占用,实际占用占用约HEX文件1/3。预处理文件基本不会增加HEX文件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生成的HEX文件15.5k大小,请教STC89C52RC能够用多大的HEX?

把程序中的各种函数做成头文件什么的再 ...

D1要串联1~3K限流电阻

网友C:
仿真成功,实际不一定能行。楼上正解,确实D1应加限流电阻,我一般5V时,加2K电阻限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1要串联1~3K限流电阻

嗯嗯,这个地方我知道,因为仿真里面蜂鸣器不响没反应,所以加了个LED能直观的看到打开三极管了,如果没有LED的话蜂鸣器的接法没问题吧?
另外其他地方电路有没有明显问题?

网友A:
谢谢大佬回复,如果没有LED的话蜂鸣器有问题没有?电路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明显问题?如果我再照抄一个供电电路过来,可以买元件试试了不?

网友D:
电路仿真通常集中在功能验证上,它常常忽略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过电流,电流限制,过电压情况。 设计人员必须自己完成电路完整性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路仿真通常集中在功能验证上,它常常忽略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过电流,电流限制,过电压情况。 设计人员必 ...

嘿嘿,谢谢回复,以后设计东西会多注意这方面

网友E:
缺复位电路。另外电阻的选择要根据器件要求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缺复位电路。另外电阻的选择要根据器件要求来

谢谢回复,已经买了元件在面包板上插着调试中,温度模块已经调试好了,目前卡在时间模块了http://www.51hei.com/bbs/dpj-204050-1.html

网友F:
这个不一定,毕竟仿真是在更好的CPU上跑的,换到单片机上就不一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一定,毕竟仿真是在更好的CPU上跑的,换到单片机上就不一定了,

正解,换了个芯片,延时函数要做了调整

网友G:
仿真没问题一般程序烧录之后都是能用的,可以测一下电压电阻在改电容

网友H:
仿真成功,实际不一定能行。自己搭建电路试试

网友I:
软件仿真成功,只代表成功80-90%, 做出实际电路板,还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