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入门,发现有库函数版本和寄存器版本两个,到底学哪个好呢?

楼主(2021-03-12):
stm32入门,发现有库函数版本和寄存器版本两个,到底学哪个好呢?PS:本人有51单片机基础,更倾向于去对寄存器做操作。

网友A:
无冲突,随便都可

网友B:
入门stm32及以后更高深的芯片都是面向库编程,只有驱动级才和寄存器打交道,库是必走的一条路

网友C:
寄存器版本占空间小,但是STM32很多寄存器的,每个寄存器都有32位。建议你学库函数版本。

网友D:
库函数版本学习比较简单,如果只需要做工程项目或者参加比赛等建议学习库函数版本,寄存器版本是底层的东西,比较难懂,学起来费时,但是会比较明白原理,建议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