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51单片机电子琴代码和仿真

楼主:
51电子琴,附带仿真

//////////////////////////////////////////////////////////////////////////////////
//  功能描述   : OLED 4接口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P1^0
//              SDA                P1^1
//              ----------------------------------------------------------------
//                                K9                P1^2;//音乐播放按键
//                                KD                P1^3;//低音播放
//                                KG                P1^4;//高音播放
//                                beep        P1^5;           //蜂鸣器定义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mus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K9=P1^2;//音乐播放按键2
sbit KD=P1^3;//低音播放
sbit KG=P1^4;//高音播放
sbit beep=P1^5;           //蜂鸣器定义
sbit K10=P1^6;//录入指示
sbit K11=P1^7;//休止符
sbit K12=P3^2;//播放录入的
sbit K13=P3^3;//

unsigned char n=0,m=0,k=0;  //定义取频率常数m和节拍常数n   数组元素编号k
unsigned char music_load[]={ 8,2,9,2,10,2,11,2,12,2,12,2,12,1,11,1,10,2,11,2,11,2,11,1,10,1,9,1,0xff,8,2,10,2,12,4,0};

void delay(uchar i)//用于OLED显示
{
  uchar j,u,v;
  for(j=i;j>0;j--)
    for(u=125;u>0;u--)
                for(v=125;v>0;v--);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j)  //毫秒延时子程序  用于播放音乐
{
        while(--j);                  //采用while(--j) 不要采用while(j--); 各位可编译一下看看汇编结果就知道了!
}

void TimerInit()
{
        TMOD|=0X11;//选择为定时器0/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1打开启动。
        TH1=0x0b;  //节拍用
        TL1=0xdc;
        IE=0x8A;//1000,1010打开EA/ET1/ET0
}
/******************按键程序*************************/
void oled_menu()//4功能
{

        OLED_ShowNum(0,0,1,1,16);//1234
        OLED_ShowNum(0,2,2,1,16);
        OLED_ShowNum(0,4,3,1,16);
        OLED_ShowNum(0,6,4,1,16);

        OLED_ShowCHinese(10,0,7);//单音播放
        OLED_ShowCHinese(28,0,8);
        OLED_ShowCHinese(46,0,9);
        OLED_ShowCHinese(64,0,10);

        OLED_ShowCHinese(10,2,9);//播放音乐
        OLED_ShowCHinese(28,2,10);
        OLED_ShowCHinese(46,2,11);
        OLED_ShowCHinese(64,2,12);

        OLED_ShowCHinese(10,4,13);//录入音乐
        OLED_ShowCHinese(28,4,14);
        OLED_ShowCHinese(46,4,11);
        OLED_ShowCHinese(64,4,12);

        OLED_ShowCHinese(10,6,9);//播放录入音乐
        OLED_ShowCHinese(28,6,10);
        OLED_ShowCHinese(46,6,13);
        OLED_ShowCHinese(64,6,14);
        OLED_ShowCHinese(82,6,11);
        OLED_ShowCHinese(100,6,12);

}
void oled_start()//欢迎使用林天羽
{
        OLED_ShowCHinese(26,0,0);//欢迎使用
        OLED_ShowCHinese(46,0,1);//
        OLED_ShowCHinese(66,0,2);//
        OLED_ShowCHinese(86,0,3);//

        OLED_ShowCHinese(36,4,4);//林天羽
        OLED_ShowCHinese(56,4,5);//
        OLED_ShowCHinese(76,4,6);//

        OLED_ShowString(12,6,"2016330301081",16);

        delay(150);
        OLED_Clear();
        oled_menu();
}

void load_music()          //录入功能--对应28个音,1个休止符自动1/4拍,末尾自动添加停止符号
{
        uint i,j,temp;
        uchar ky=0,kj=0,kp=0;  //定义数组元素编号ky,kj,kp,休止符次数kp
        music_load[0]=0;//保存第一个元素为0,按键时复写,并要求下一个元素为0
        while(K10==0)
        {
                start2:
                temp = P2;
                j=3;//C调
                if(KD==0)j=4;//低音
                else if(KG==0)j=2;//高音
                if(KG==0&&KD==0)j=1;//更高音
                if(K11==0)//休止符1/4
                {
                        delayms(5);
                        if((ky+kj)%2==0)//如果此时需要输入音调,则直接用休止符代替
                        {
        OLED_ShowCHinese(80,0,16);//休止符
        OLED_ShowCHinese(96,0,17);
        OLED_ShowCHinese(112,0,18);
                                music_load[ky+kj+kp]=0xff;//保存休止符为0xff
                                music_load[ky+kj+kp+1]=0;
                                kp++;
                                while(K11==0);P0=0;OLED_ShowCHinese(80,0,15);OLED_ShowCHinese(96,0,15);OLED_ShowCHinese(112,0,15);
                        }
                        else if((ky+kj)%2==1)//如果此时需要输入节拍,则节拍默认1/4,外加1/4休止
                        {
                                OLED_ShowCHinese(80,0,16);//休止符
        OLED_ShowCHinese(96,0,17);
        OLED_ShowCHinese(112,0,18);
                                music_load[ky+kj+kp]=1;
                                music_load[ky+kj+kp+1]=0xff;//保存休止符为0xff
                                music_load[ky+kj+kp+2]=0;
                                kj++;
                                kp++;
                                while(K11==0);        P0=0;OLED_ShowCHinese(80,0,15);OLED_ShowCHinese(96,0,15);OLED_ShowCHinese(112,0,15);
                        }
                        goto start2;
                }
                for(i=0;i<8;i++)
                {
                        if(temp==for_P2[i])
                        {
                                if((ky+kj)%2==0)//音调
                                {
                                        OLED_ShowNum(100,0,1+i,1,16);
                                        m=7*j-i-1;n=0xff;  //取频率常数m=28-mk,mk=music[第一个元素] 和 节拍常数n=4*nk,nk=music[第二个元素]
                                        music_load[ky+kj+kp]=28-m;//保存
                                        music_load[ky+kj+kp+1]=4;//自动补齐节拍为一拍
                                        music_load[ky+kj+kp+2]=0;//确保结束符号
                                        TR1=1;                                             //开定时器1
                                        TH0=T_H0[m];
                                        TL0=T_L0[m];
                                        while(P2==for_P2[i]) TR0=1;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TR1=0;
                                        OLED_ShowCHinese(100,0,15);
                                        ky++;
                                        }
                                        else if((ky+kj)%2==1)//节拍
                                        {
/***********************/
                                                P0=smg_du[1+i];//使数码管显示该音调的字符
                                                music_load[ky+kj+kp]=i+1;//保存
                                                music_load[ky+kj+kp+1]=0;
                                                kj++;
                                                while(P2==for_P2[i]);
                                        }
                                }
                        }
                }

}

void play_music_load()          //按下按键播放单音--一个音阶7个音
{
        unsigned char i=0,p=0;
        while(1)
        {
                start:
                p=music_load[i];
                if(p==0)        //音乐停止标志
                {
                        i=0;
                        delayms(100);
                        goto ending;
                }
                else if(p==0xff)  //若碰到休止符,停止1/4拍,用第八个按键输入休止符
                {
                        i=i+1;
                        n=1;//暂停1/4拍
                        P0=smg_du[0];
                        OLED_ShowNum(100,0,0,1,16);
                        TR1=1;
                        while(n!=0);
                        TR0=0;
                        OLED_ShowCHinese(100,0,15);
                        goto start;
                }
                else         //取频率常数m和节拍常数n
                {
                        m=28-music_load[i++];
                        n=8*music_load[i++];
                        P0=smg_du[(28-m)%7];
                        OLED_ShowNum(100,0,(28-m)%7,1,16);
                }
                TR1=1;                                             //开定时器1
                TH0=T_H0[m];
                TL0=T_L0[m];
                while(n!=0) TR0=1;
                TR0=0;
                TR1=0;
                OLED_ShowCHinese(100,0,15);
        }         ending:        ;
}

int main(void)
{

        Timer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tart();

         //播放音乐部分

        while(1)
        {
//                if(K13==0)key();//1
//                if(K9==0)play_music();
                if(K10==0)load_music();//1
                if(K12==0)play_music_load();
                //OLED_ShowNum(100,0,1+i,1,16);OLED_ShowCHinese(100,0,15);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采用中断0 控制音调
{
        TH0=T_H0[m];
        TL0=T_L0[m];
        beep=~beep;
}

void int1()  interrupt 3   //采用中断3 控制节拍   优先级低
{
        TH1=0x0b;
        TL1=0xdc;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