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片OLED组成的时钟(仿辉光管)字体可以自由发挥,够个性!

楼主:
       看到有些爱好者做的辉光电子钟,有了制作的冲动。但又想辉光管体积大。以后估计不喜欢了。就像以前做的电子管功放,又大又笨,长久没用最后扔了。后来某1个宝看到一些仿辉光的,给了灵感。手上刚好有几块0.91OLED屏,凑了6块,就正式决定开工了。
找了外壳,设计好布局,就定型下料开工了。。。。
OLED的驱动程序有现成的,根据时钟的要求做了些更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时钟的字体可以自由发挥,一改以往的数码字体单调,随时有想法都可以改变。时钟芯片选用3231,这个精度比1302高。
话不多说了,先上组装好的效果图。
TB找的42X42X150的铝合金外壳
采用4051把一路的SCL信号按显示时序要求分配给6个OLED,  其余的LED照明,开关电路就简单,就不说明了。为了省位置,我采用了5向微动开关,只要打一个孔。
电路板面积小,飞线焊接。
显示和主控

分层插入壳体中。
调试中,字体可根据自己喜好重新建立字库,配套的6个压克力外壳。
组装…..
另一种字体,使用中可一键切换字体,目前程序中备了4中字体。

网友A(2021-03-13):
真大神,太有创意了。

网友B:
感觉用上那种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材料,但是里面发光外面可以看见数字的材料就完美了

网友C:
用彩屏就更好了

网友D:
抛砖引玉,大家有更好的创意展示一下

网友E:
大神能不能指点下我

网友F:
有原理图吗?楼主

网友G:
牛人呀,把破旧改造的淋漓尽致

网友D:
这个电路简单,就是多个4051的SCK信号分配,根据IO口的定义就可以知道线路接法,所以没有另外画电路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能不能指点下我

需要什么样的指点?

网友H:
大神,佩服!!

网友I:
楼主这个作品有创意

网友D:
上传了个视频,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i4y1P72c/?spm_id_from=autoNext

网友J:
大哥,原理图呢,就让我下个程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大哥,原理图呢,就让我下个程序啊?

临时手绘的原理图,希望有所帮助。

OLED电子钟原理图

OLED电子钟原理图

网友K:
MCU有剩余的引脚,4051似乎可以省略。

网友L(2021-06-12):
老哥这字体是怎么整的,比系统自带的那些好看一些呀

网友M:
真漂亮,整一个给小孩,科普下

网友N:
大神牛逼,厉害,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老哥这字体是怎么整的,比系统自带的那些好看一些呀

每个字是作为一幅图片来调用,你网上找自己喜欢的字,按0-9顺序制成10张128X36像素的图片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O(2021-11-26):
你这个不仅灯有创意,连IIC 连接设计都与众不同, 公用SDA数据线, 分开送SCL时钟, 着实高,

网友P(2022-07-26):
不错,不过用oled显示像小时的数字是会长时间显示不动的,这样很容易造成烧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