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控制12V的通断,P_EN1设置为高电平,瞬间就被拉低了

楼主(2021-03-12):
(图片)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呢,P_EN1配置为推挽输出试试

网友B:
把R22和R24都换成10K的试试

网友C:
断开r24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P_EN1 应该拉不低,是不是你测的是 R25 连接 三极管的基极端

网友E:
加1~3K上拉电阻,MCU内部上拉电阻几百K,维持不住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呢,P_EN1配置为推挽输出试试

stm8s003,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_EN1 应该拉不低,是不是你测的是 R25 连接 三极管的基极端

不是,我把12,调到7V左右,就可以控制,不知那出了问题

网友F:
R25换成1K,单片机输出串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单片机,负极接R25,这样电流就不会倒灌了

网友G:
该引脚有可能被配置为漏极开路驱动器。 如果是这样,则需要添加一个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H:
引脚接一个10K的上拉

网友I:
配置成推挽,如果你的单片机供电是5V 5/10K也就是500uA,你的单片机连500uA拉电流都没有?除非你的IO没有PP输出,只有OD,比如STM8S003有两个I2C脚就是如此,如果只有OD的话就用总工的方法吧,从VCC取电

网友J:
可以参考T12烙铁的电路图。24付的都没问题。D:\接收到的档案\T12..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