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用单片机测放电时间的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2021-03-12):
如图是电容放电波形

我想用51系列单片机测电容的放电时间,要求是这样的:电容充电电压在12-20V,开关打开后,电容开始放电,当放电到8V时,测量出从开始放电到放到8V时的时间和电压的最大值(应该是电容的充电电压),也就是图中t的大小,时间大概在400微秒左右,我想请教下,是用AD转换,还是有其它简单的方法?如果用AD转换,采样电路用什么样的可靠一些?如果用其它方法,电压的最大值怎样计算出来?

另外,我用示波器观察放电波形时,由于是用开关控制的,观察到波形类似下图这样的:

在开关打开瞬间,波形不连续,应该是开关抖动问题,改用继电器控制,能稍好一些,并联电容也没什么大变化,请教各位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用可控硅或MOS管来控制,又担会对放电电压影响大?
请各位指点下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谢谢!!!最好能看图说话

网友A:
请问你的电容容量是1F还是1UF?电压是12V还是20V?是短路放电吗?

网友A:
按照你的要求,请参考电池充电保护电路及原理。

网友B:
建议用MOS管作为充放电。按图用51单片机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运放当作电压比较用。原理图和程序不一定能够正常运行,但逻辑关系已很清楚。

#include "reg51.h"
sbit key=P1^0;                        //充放电开关
sbit recharge =P1^1; //充电管
sbit discharge=P1^2; //放电管
unsigned int num,num1;//定时器计数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long time; //时间变量us
bit flag=0;//放电结束标志
bit sign=0;//开关状态标志

void main()
{
        TMOD= 0x01;
        TH0 = 0x00;
        TL0 = 0x00;
        TR0 = 0;//关闭定时器
        ET0 = 1;
        EA  = 1;
        IT0 = 1;
        EX0 = 1;
        while (1)
        {
                if(!key)        //放电
                {
                        if(++count>=500 && sign==0)        //放电
                        {
                                sign=1;                        //操作记忆
                                recharge =0;//关充电
                                discharge=1;//开放电
                                num=0;                //清0
                                num1=0;                //清0
                                time=0;                //清0
                                TR0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flag);//等待放电结束
                                flag=0;                //清0
                                time=(long)(num1*65536)+num;//单位us
                        }
                }
                else
                {
                        count=0;                //清0
                        sign=0;                //复位
                        recharge =1;//开充电
                        discharge=0;//关放电
                }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num1++;//累加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num=TH0<<8|TL0; //读取寄存器值
        flag=1;                        //放电结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MOS管作为充放电。按图用51单片机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运放当作电压比较用。原理图和程序不一定能够 ...

谢谢指点。
因为充电压12~20V不是固定的(因为还有其它的外转电路),不用AD转换的话,最大放电电压(峰值)应该怎么用单片机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因为充电压12~20V不是固定的(因为还有其它的外转电路),不用AD转换的话,最大放电电压(峰 ...

电容充放电时间是可以用RC时间常数计算出了的,用示波器也可以直观观察,你这要求有点怪。难道要开发专用测量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充放电时间是可以用RC时间常数计算出了的,用示波器也可以直观观察,你这要求有点怪。难道要开发专用 ...

确实有点类似专用仪器了,一块板子要测6个参数,用了5、6台仪器,虽然测试参数简单,但是用的仪器多,测放电时间和最大电压是其中一个,所以想做个能把几个参数都测出来的测量装置,这是其中的一个模块,不想弄的复杂了,但一直没有想出有什么简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