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Bt6的软件要烧到STM32F103上不工作

楼主(2021-03-13):
STM32F105的软件怎么移植到STM32F103上。把105的软件烧到103的芯片上不工作。需要改动什么吗?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重新编译

网友B:
不工作是对的。根据你的原理图改动硬件配置,主要是片内外设初始化部分。

网友C:
两个芯片的型号配置不一样

网友D:
三个方面可以做工作:1校核 MCU 初始化设置   2 工程新建一下重新编译  3 校核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