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里的压控振荡器设计,为什么示波器不显示波形

楼主:
在Proteus 里的压控振荡器设计,为什么示波器不显示波形,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21-03-13):
proteus不适合玩模拟,主要是玩逻辑电路跟单片机

网友B:
若在仿真运行中你关了示波器,再运行就不显示波形。
建议你试试: 删除原有的示波器,再重新添加,连接好示波器的信号连线,再仿真运行就可显示波形。
----------这是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