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思路 单片机2按键执行3步

楼主(2021-03-13):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子程序: K1,K2任一个为1执行A,K1为0执行B,K2为0执行C再等K1为0时执行B(K1为光偶开关,K2为限位开关,A,B,C为进步电机正转,反转,停,进步电机程序不用写)函数功能:复位原始位置控制程序函数上电如果中间光电开关和右边限位开关任一个为高电平时执行电机正转
如转到中间位置停止,或右边限位开关时停下再向转到中间位置停。

哪位大侠指导下怎写,非常感谢!

楼主:
我们假设,电机在中间位置的左边,这时二个开关都为高电平,电机就右转,到中间位置光偶开关时为低电平就停,如果电机在中间位置的右边,电机右转就会到右边的限位开关,为低电平停下且左转到中间位置的光偶开关时为低也停下来,这样就是在中间原始位置了

网友A:
不论你的机械装置怎么运转,无非是几种状态。用一个变量state记录当前动态,当前态结束转入下一个状态。
单片机加电复位后不论机械位置在那,先返回到初始态,初始态state=0;满足初始态条件后state=1;运行下一个目标。目标达到state=2;  ......。完成任务后,最后目标就是返回到初始态state=0;。由于过程中K1,K2有可能状态相同,电机运行方向由state状态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你的机械装置怎么运转,无非是几种状态。用一个变量state记录当前动态,当前态结束转入下一个状态。
...

有可能出现有种情况是步进电机运行中突然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