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点灯的问题(含单片机源码)

楼主:
最近在学习蓝牙模块时遇到了点问题,恳求各位大佬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问题:当我正接时,发送31,串口会返回1

当我反接的时候,发送31,led灯不亮,并且SPP蓝牙串口会返回 B1

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led1 = P2^1;   //根据各位实际的单片机上的小灯硬件连接,随便选择一个即可
uint pass = 0;      //传递数据位

void UART_init()    //设置串行通信 本晶振为11.0592MHZ,其他的就自己算一下应该设置多少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9600
      SM0 = 0;
      SM1 = 1;   //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
      EA = 1;
      ES =1 ;  //串口中断
}

int main()
{
       UART_init();  //波特率9600
       while(1)
       {
                    if(pass == 0x31)
                         led1 = 0;  //本单片机P2^1为小灯
                    else
                         led1 = 1;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pass = SBUF;
              RI = 0;
              SBUF = pass;    //手机和蓝牙模块通讯时,我们可以打开电脑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我们的发送值)
              while(!TI);
              TI = 0;
}

网友A(2021-03-15):
0x31就是1呀  0x31对应ascii码10进制的49

网友B:
没问题啊,0x31对应ascii码10进制的49

网友C:
解决了,应该是我单片机基础不牢靠的问题,因为我的51单片机是12MHz的,但是在AT模式的时候我把蓝牙波特率设置为9600,这就会造成发送数据的时候乱码,所以LED灯不亮。
解决办法:将蓝牙进入AT模式配置它的波特率为4800(因为是12MHz,所以不能设置为9600)。

在此,衷心感谢各位大佬百忙之中为我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