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学习制作电源,应该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啊?

楼主(2021-03-13):
现在我想做一个可以用单节18650输出5V,并且配备micro-usb接口,可以给18650充电,并且在充电时可以给负载输出5V,可以显示18650电量充没充满,满电后切断给18650的电。这样的一个电路,应该去哪学习呢?

网友A:
去淘宝买一个充电模块。

网友B:
与做电源无关,先学基础知识。
因为这个电路较复杂。

网友C:
基础最重要

网友D:
模电  数电  功放电路

网友E:
搜索一些示例,并从示例中学习开发方法。

网友F:
搞锂电电源需要学习这些部分:4.2V升压5V的开关电源,MOS管, 电压比较器,

网友G:
基本的模电知识要学会,然后不断用仿真加实践去提高自己

网友H:
现在都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搞定,研究一下规格书.需要注意的话,18650不带保护板的,需要加DW01或者S8261和两个功率足够的NMOS作为保护

网友I:
模电数电,电源管理,单片机都要学,还要会原器件选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