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初接尝试写单片机代码 有些不懂 有没有大佬瞅一瞅

楼主(2021-03-13):
就是用的52单片机 想在LCD1602上显示数字同时 按键能使显示数值加一  有关代码如下
sbit K1=P1^3;
signed char shangxian=22;
{
signed char shangshi,shangge;
shangshi=shangxian/10;
    WriteAddress(0x0B);
             WriteDate(48+shangshi);
    WriteAddress(0x0C);
             WriteDate(48+shangge);

}
void key()
{
   if(K1==0)
   {
     shangxian++;
   }
}
  萌新看了很多视频 大概就这样 可是LCD1602 能显示22  但是 按键加数好像显示不了
  另外 为什么LCD1602在显示数值时候要 用 48+(内容)这样

网友A:
加48是把数字转换成字符,你没有完整的主程序,别人不能分析你的程序

网友B:
看一下lcd1602的手册,48用二进制表示就是 00110000 ,这是预存在lcd的CGROM中的,可以理解为48相当于0的地址,而49是1的地址,50是2的地址,手册上都有,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有错误请大佬指出。

网友C:
你的程序不完整,copy别人的程序不能断章取义,有的子程序需要使用自己的语句进行调用和连接。
否则子程序有了,没有调用子程序,功能还是不可能有的。
别人的一个完整的程序,我去掉其中的一条或者几条语句。整个功能就会不完整,或完全没有功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看懂小程序,再看懂大程序的结构等等。
先学会看懂程序,修改程序,再自己编写完整的程序。

网友D:
LCD1602显示 可以显示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网友E:
你需要了解ASCII码。特别注意一下,0-9的ASCII码是什么?

网友F:
48是数字0对应ASCII码

网友G:
ASCII碼;數據類型;數據編碼;有必要深度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