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一编译就会出现大量的未定义错误,求助大佬

楼主:
问题如图

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而且一编译就会出现大量的未定义错误,如..\lib\src\stm32f0xx_rcc.c(486):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is undefined

网友A(2021-03-14):
从error处开始右键复制找度娘,答案多多!

网友B:
这个要从头查起,一步一步来

网友C:
可以先保存 然后重新定义 打开

网友D:
在文件头部分定义即可

网友E:
有些 H文件没include

网友F:
这个你要看下面的编译提示错误,最好一句一句的百度一下,实在不行就重新建一下工程文件

网友F:
我还有一种感觉是,你应该没有点开魔术棒,添加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