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做单片机的音乐喷泉喇叭声音沙沙的是什么原因?怎么调试?

楼主(2021-03-13):
如题,单片机知识盲区求解答

网友A:
那可能只是静态噪声。

网友B:
可能是通信波形带来的噪声 无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只是静态噪声。

一接通就沙沙的响,怎么才能消除或减少这类噪音

网友C:
一接通就沙沙的响  是指你只是通电,没有发送任何信号的情况下在响吗?试一试把IO设为输入状态,看看会不会响

网友D:
一定是喇叭里流过了不可控的电流,在电路中找原因,多半是电源不干净。常常表现在,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