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模数电比较差,请问这电压怎么算的,谢谢

楼主(2021-03-13):
本人模数电比较差,请问这电压怎么算的,谢谢

楼主:
这个3.3怎么算的,我怎么算都不对

网友A:
设左边电压表所测量电压为U总,右边电压表所测量电压为U2,
根据串联电阻的分压公式:
U2/U总 =R2/(R1+R2)
3.33V/5.00V =2K/(1K+2K)
0.666   ≈ 0.6666666667
两个电压表显示的电压值正确。

网友B:
VR2 = 5 x 2/(1+2) = 3.33V

网友C:
串联电阻的分压比等于其阻抗比

网友D:
等比计算而已,纯数学题

网友E:
5/(1K+2K)*2K=3。3

网友F:
建议改学CEO专业,这个就不用自己算了。

网友G:
串联分压,测量的是R2两端电压,参考是5V,所以是R2/(R1+R2)*5=3.3V

网友H:
两个电阻串联对5v电源进行分压,3.3V为R2的电压,计算公式为5*(2/3)=3.3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设左边电压表所测量电压为U总,右边电压表所测量电压为U2,
根据串联电阻的分压公式:
U2/U总 =R2/(R1+R2) ...

正解!!!
基本功扎實。

网友J:
输入电压5V,根据电路为电阻串联电路,分压比为2/3。所以有:5V*(2/3)=3.33V

网友K:
本来想加图片给你看,可是就是加不进来

网友L:
网上一大堆在线计算器拿来用啊

网友M:
这算是初中物理学的吧

网友N:
这个太简单了吧   如果这个都费劲  我劝你还是要多补补基础知识     分压原理听过吗?   5V总电压对应的对地电阻是3   而所求电压对应的对地电阻是2   那么所求电压U=2/(1+2)*5=3.33V

网友O:
欧姆定律可以推导出,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哟。。

网友P:
有个手机APP Daka电子设计里有电子计算器中包括电阻分压计算,很简单输入几个参数就算出结果了

网友Q:
电阻串联进行分压:(电阻必须串联),每个电阻之间的电压与自身阻值成正比:计算方式如下
(自身电阻阻值/所有串联的电阻的阻值之和)*串联支路两端的电压=自身电阻的电压
自身电阻R2的阻值为:2K
所有串联的电阻的阻值之和:R1+R2=1k+2k=3k(电压表的阻值无限大,视为开路)
串联支路两端的电压:5v
(2/3)*5≈3.3
补充:电阻并联的时候各个电阻之间的电压一样

网友R: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5V是两个电阻两端的总电压,3.3V是2K电阻上分得的2/3倍总电压。5*2/3=3.3V

网友S:
我是这样算的,5V/(1K+2k)*2K=3.333.

网友T:
串联分压呗

网友U:
分压公式,电阻越大,分到的电压越多,并且是成比例关系:R2/(R1+R2)=3.33/5

网友V:
可以忽略右边的看,只看左边电路,这就是个串联分压电路,V=2k/(1k+2k)*5v=3.3v!v